想问下CAN通讯时九针是如何接线的?

楼主(2008-01-08):
实际操作时发现将上位机和下位机的CAN_H和CAN_L分别相连就可以通信了,而且发送的数据正常。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引脚可有可无呢?比如屏蔽线Shield和地线等,这些引脚有什么作用吗?
谢谢!

网友A:
   CANBUS总线没定义物理上的几何接口,仅是厂家自定义的接口连接.

楼主:
下面引用由ys.gong在 2008-1-9 22:49:00 发表的内容:

   CANBUS总线没定义物理上的几何接口,仅是厂家自定义的接口连接.
--------------------------------------------------------------------------------------------
可厂家在用户手册上也没有说要不要将Shield屏蔽线和地线与其他节点相应的Shield屏蔽线和地线相连啊。
难道这个Shield屏蔽线和地线不是必须的,只需要连接两个节点的CAN_H和CAN_L就可以了?
谢谢ys.gong

楼主:
下面引用由ys.gong在 2008-1-9 22:44:00 发表的内容:

  RS232/RS422仅是一种物理接口,CANBUS是一种物理接口的同时,还包括半层数据链路协议(如帧头…
--------------------------------------------------------------------------------------------
我找了些关于CAN总线的书,但上面大都是基于电路设计、各种寄存器设置等等的,而我需要做的是上层的软件设计,应用层的,需要编写数据帧的相关协议,看了半天书,还是没有明白到底怎么设计8个待发送字节的形式。不知道ys.gong能否举个例子呢?比如说我要多次发送100和200这两个数据。
我如果这样:
我将100和200这两个int的值直接丢到8个字节的缓冲区里,
那接收方接收到的数据肯定就是
100 200  100 200  。。。
了,那接收方怎么知道发送方发的每帧数据是什么呢?
接收方的程序怎么确定 100 200 就是一帧呢?怎么分开帧与帧之间的数据呢?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谢谢ys.gong了

网友A:
   CAN_H和CAN_L是差分信号(类似RS485),Shield屏蔽线和地线在干扰小时不接不会有问题, Shield屏蔽线连成一片在其中一个接点接地(大地零点)会有降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