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铁氧体的分类

楼主(2008-01-08):
铁氧体材料,有那么些类型,如何分辨?

网友A:
锰锌铁氧体,镍锌铁氧体,前者电阻率较低,磁导率高,一般用在几十K到1M的频率段,后者电阻率高,磁导率相对低,一般用于1M以上的高频,外观难以区分。

网友B:
内部看锰锌铁氧体发黑(如中波磁棒),镍锌铁氧体发灰(如短波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