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8-01-08):
我对电流互感器不怎么明白,它是怎么工作的?哪位好心的大哥给解决一下,谢谢合作!

网友A:
是变压器的一种形式.

网友B:
但是2次侧在1次侧测量导体带电的情况下,不能开路

网友C:
跟变压器有区别的好象,感应生电.呵呵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也是变压器,它也是靠电磁感应工作的,由于它工作在升压状态,当二次侧开路时可能会产生高压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

网友E:
开路会有高压

网友F:
但我前段时间做过一次试验,50/5A的电流互感器检测2.5A左右的电流,穿芯匝数为额定穿行匝数的3倍,然后使其开路,两端电压仅为2V不到。

楼主(2008-07-25):
那有那为大哥可以详细的说明一下????

还有补偿电容是怎么回事啊????

请教!!1

楼主:
为什么用了力矩电机就可以不用张力轮控制?

网友G:
    电流互感器就是一个空心变压器,一次电压除以二次电压等于二次电流除以一次电流,你简单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电流互感器也是变压器,它也是靠电磁感应工作的,相当于一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I:
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
在测量交变电流的大电压时,为能够安全测量在火线和地线之间并联一个变压器(接在变压器的输入端),这个变压器的输出端接入电压表,由于输入线圈的匝数大于输出线圈的匝数,因此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电压互感器就是降压变压器.
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
在测量交变电流的大电流时,为能够安全测量在火线(或地线)上串联一个变压器(接在变压器的输入端),这个变压器的输出端接入电流表,由于输入线圈的匝数小于输出线圈的匝数,因此输出电流小于输入电流(这时的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但是由于变压器是串联在电路中所以输入电压很小,输出电压也不大),电流互感器就是升压(降流)变压器.

网友J(2008-10-24):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将一次电路中国的大电流按一定比例变换成二次回路中的小电流。

二次额定电流按标准为5A或1A。

一次绕阻较少,二次绕匝数较多且导线较细!

一交绕阻直接串在主回路中,二次绕阴和各种测量仪表和电流线圈及继电器的电流线圈串联成回路。工作于近似短路状态。

网友K:
楼主:你所提的电流互感器问题,本想要弄清这个问题,但有些回帖把我这个20多年的老电工也看糊涂了(也许本人才疏学浅),不知你如何理解这些帖子,我以为你还不如去买一些电工的基础培训教材自己好好读一读,自己在工作中好好实践一下,比道听途说的效果要好的多。个人见解,供楼主参考。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但是2次侧在1次侧测量导体带电的情况下,不能开路

网友M(2011-04-23):
1,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类似;

2,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的线圈很少且很粗,最少可以是一匝;二次侧线圈则是很多且很细;

3,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线圈是与动力电源串联使用,其二次侧的负载也是串联使用的(可以是电流表,电流继电器等);

4,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严禁开路,开路时能够产生高电势,对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受到威胁;

5,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一般为5A。

网友N:
它跟变压器的原理差不多,只有多看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