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学

楼主(2008-01-08):
三相异步电动机缺一相运行,如果没有保护电路或切断电源,就会因电流过大而烧坏,请说出电流过大的原因?
各位大哥帮帮忙,谢谢合作!

网友A:
缺相不是烧电机的原因,过电流才是。如所带负载较轻,缺相后的运行电流还没达到额定电流,那就算长期运行也不会烧,只不过停了以后就不能启动了。

楼主(2008-07-14):
那请问为什么会形成大电流呢是 因为电机三相电的矢量平衡吗?

网友B:
就好比三个人台一只箱子,现在要两个人来台.如果箱子本身比较重,那两个人肯定抬不动,如果箱子本身比较轻的话,那两个人或许还能抬的动.

楼主:
想请教一下,有个师傅跟我说,三相异步电机缺相会烧电机是因为它自身不能够形成旋转磁场,然后堵转,相当于短路,所以会形成过电流,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C:
1、楼上说得不错!

2、转子电流是转差形成的感应电流;

3、转差越大,感应电流越大,定子电流也越大;

4、缺相时,磁场为脉动磁场,电机力矩大幅降低,负载阻力矩是电机转速迅速降低,转差增大,电流增大,直至堵转电流而烧毁!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啊,现在是真的知道了怎么回事了啊!!!

网友D:
缺相的电机对于电流来说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网友E:
很好!见识啦!

这里真高手如云!

网友F:
那为什么力矩电机缺相一般就不烧呢?

网友C:
“力矩电机缺相一般就不烧”

1、你能说出这个“力矩电机”的结构、原理或型号吗?

2、你见到它缺相多长时间没有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缺相不是烧电机的原因,过电流才是。如所带负载较轻,缺相后的运行电流还没达到额定电流,那就算长期运行也不会烧,只不过停了以后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力矩电机缺相一般就不烧”

1、你能说出这个“力矩电机”的结构、原理或型号吗?

2、你见到它缺相多长时间没有烧???

力矩电机的结构与一般电机不同,他采用电组率较高的导电材料作为转子导条和端环。力矩电机允许长期低速运转甚至堵住,电机发热相当严重,大多采用开启式结构,转子具有轴向通风孔,并外加鼓风机以带走电机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