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8-01-08):
单相电机的电容起什么作用,是启动时用,启动完就不用吗? 90瓦电机10微法可以吗,我要求启动时力大.谢谢!

网友A:
有的单相电动机电容只是用来启动的,可以适当加大以提高启动转矩
有的单相电动机电容是启动运行时都用的,加大了容易烧线圈
电容的具体大小不清楚
我觉的你的10微法如果只是用来启动还行,用来运行好象大了点

网友B:
太大了,经验值是1.2uF/100W去估算。

网友C:
太大了,支持2楼说法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论坛上讨论过.如果是单相电容启动式电机当电机完成启动后,电容就不起作用了.而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电容是一直工作的,电容过大会导致副绕组过流

楼主:
那请问什么样的是启动用,什么是一直工作的.谢谢.

网友D:
单相电容式电机根据启动和运转方式不同分为电容启动式.电容运转式.电容启动电容运转式(双值式)等.各种形式的单相电容式电机都有主绕组  副绕组和电容器.电容启动式电机副绕组.电容器.离心开关三者串联后再与主绕组并接,一般电容容量较大,达100微法以上,农村常见的木工刨床电机大多是单相电容启动式电机,其启动电容一般为250微法.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副绕组与电容串联后直接与主绕组并接,其电容一般在几微法与几十微法之间.常见的电风扇电机都是电容运转式电机.电容启动电容运转式电机有两只电容器,一只启动电容,一只运转电容.在启动过程中,启动电容通过离心开关与副绕组连接,完成启动后,离心开关动开,启动电容退出工作,而运转电容一直工作.其启动过程类似于电容启动式电机,运转过程类似于电容运转式电机

网友:
启动用电容是为了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