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调速电动机故障请教!!!!

楼主(2008-01-09):
请问各位师傅:我公司使用一台15KW的滑差调速电机时。当电机启动后转动调速电位器至最大时转速表显示意竟是最高速度。但是半分钟左右后速度降至中速(转速表一半)的时候。无法再提高转速了。
每次重新启动电机都是如此。
调速控制板,测速发电机,励磁线圈,调速电位器。。。。。。。。。。。
请问能是哪部分的故障。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调速控制板

网友B:
检查电位调节器和发电机转子上二极管

网友C:
面板的反馈电位器调了没有?

网友D:
换板试试

网友E:
没有实际没接触过这种电机 只能看图乱猜一下了
会不会是 v6超过了保护值 调一下r4试试
再者反馈的r8 有没有问题
实际测一下电机的转速 会不会是转速表的问题

网友F:
V7或V5击穿

网友F:
问题在比较电路

网友G:
比较电路

网友H:
我觉得可能和离合器有关系。

网友I:
  “电机启动后转动调速电位器至最大时转速表显示意竟是最高速度。但是半分钟左右后速度降至中速(转速表一半)的时候。无法再提高转速了。”

1、“电机启动后转动调速电位器至最大时转速表显示意竟是最高速度”,这时转速表的端电压是R7的给定电压通过电容C5加到转速表的;
2、“半分钟左右后速度降至中速(转速表一半)的时候。”半分钟期间电容C5被测速发电机的电压充电,测速表端电压恢复测速电压;
3、“无法再提高转速了。”说明比较放大管V5没有工作;
4、综上所述,比较放大管V5的发射结击穿,用同型号三极管代换后故障可排除!

网友J:
同意刘志斌师傅说法。

网友K:
   调速盒电路板触发型式仅个人接触就有六七种只多.
不知你的盒里板子具体啥样.
换个可控硅管子试试.如果不是555触发的触发常规顺前级至限幅查一下.
你表显示如此,机器实际转数呢,和盒一至吗
盒子有的是.换个好的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故障大致部位已找到,就是调速控制板故障今天上班时更换一个新的调速控制板后故障排除。但是本人还没有检查调速控制板。此板为日本进口(设备也是进口的)控制板上的元件均用一种软化胶水灌注的。好像是防止震动的。
再次感谢刘志斌老师及各位师傅的帮助。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