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安装WINCC6.2

楼主(2008-01-09):
求助怎么安装WINCC6.2,安装提示要装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microsoft message

网友A:
MicroSoft Message   消息队列。
安装方法:开始》》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Windows组件中添加。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微软为Wincc定制的SQL数据库,随Wincc软件附带的安装光盘。

网友B:
可能是安装环境不兼容。

网友C:
首先要安装消息队列,这时需要安装WINDOWS的安装盘.第二需要将系统做好更新打好补丁.第三安装SQL2005(必须是WINCC6.2自带的).最后安装WINCC6.2.注意别忘了安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