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判断wincc与PLC通信中断?

楼主(2008-01-09):
    大侠们,上位机怎么样能知道我的WINCC 与PLC 通讯中断了呢? 哪位有过经验或有办法,给我点建议帮帮忙!

网友A:
當Wincc與下位機失去通訊時,Wincc畫面中輸入輸出域成灰色顯示。

楼主:
   哦这个我遇到过,可是我要把通信中断的时间取出来.我怎样可以做到呢. 不应该取判断 IO域 是不是变颜色了吧.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在WINCC的菜单栏里找到工具下拉条,在里面有个驱动程序连接状态,选中它后弹出一个状态框,选择刷新 .这样你就可以适时观察到连接状态了

网友C:
wincc里可以写程序判断在线状态。

网友D:
bantblxq说的对

楼主:
   bantblxq:说的驱动程序连接状态.我已经找到了.不过我想连接中断应该是一种故障,而作为故障报警提示.人不应该主动去每搁一段时间去看这里连接是否中断.人应该是被动.计算机检测到连接中断应该报警给操作者.ldldld:说的写程序判断再线状态.我不知道怎么写,在哪里写.能说的具体点吗?  我先感谢上面诸位给予我的 帮助.不过要救就救到底吧.各位再给我说说 怎么弄能形成报警.或文字提示.故障出现计算机怎么样能识别.并反馈.

网友E:
好像WINCC中提供诊断通讯的函数我还没找到,不过我觉得有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建一个外部变量,在PLC中使这个变量不为0,这个很容易吧,然后在WINCC中写组代码,判断此变量是否为0,如果为0时间超过1秒,就证明通讯中断,进行报警。
++++++++++++++++++++++++++
上海工控技术群:3072716
QQ:5634889

楼主:
 恩 这是个办法. 这是QQ 吧.公司禁止我们工作的时候上QQ.平常我很少上网. 你有MSN 吗. 我的是lengfengyaoye@yeah.net. 这个我倒是经常用.常联系啊!我的QQ 51096332

网友F:
使用模拟量的I/O域里的一个设定可以得到连结正常否的显示
具体记不清了,I/O域属性中有个可以设定的,你仔细找找,我都是这样子做的,连结失败时来个红色的显示报警就可以了

网友F:
文本的文本属性,动态,动态对话框,在表达式中选一个PLC 中的模拟量,下角有个评估变量状态,里面有个没有连接,对应的文字改为想要显示的报警文字,
颜色属性同样适用。

楼主:
    我找倒了,谢谢上面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