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源质量对程序模块的影响

楼主(2008-01-09):
我单位有一台进口设备,近来在使用过程用户程序模块经常出现故障。更换模块就可正常工作。电话咨询国内代理商的技术支持,得到的回复是电源质量造成的(该工程师未到现场测试)。请教各位老师,工频电源的质量在什么情况会直接影响用户程序模块。先谢了!

楼主:
并且只影响电可擦除的程序模块。固定的程序模块及其他集成块没有问题。

网友A:
说明系统设计有漏洞,也有可能本身用的这种芯片就有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是电源问题。我们的设备里面也有一处的RAM芯片存储的数据偶尔会出错,所有的办法都想尽拉,最后还是换另外一个厂家的芯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