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程序备份后硬件组态变化吗?

楼主(2008-01-09):
最近正在做一个改造项目,在原程序的基础上改,里面有好几个远程I/O站,我发现每个I/O站里面的模块地址分配怎么都是从%I0001开始往下分配,这样不同I/O站就有重叠的地址,而且这个地址也不符合PLC接线原理图上的地址分配。 想问各位大侠,是不是备份程序后地址分配并没有分配?

网友A: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不是重叠。你看到的那个硬件配置中,远程站的I/O地址是指在这一个站里分配的地址,一般都是从1开始往后排,而真正映射到CPU的I/O地址分配要看总线控制模块(如Genius Bus Controller)的配置,这和程序备份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主,困扰好久的问题终于明白了!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希望大侠指点!
    高速计数模块IC693APU300的HSC Data Reference Type 设为%AI0016,HSC Data Reference Length设为15, 编码器接在模块的2号端子上,那么其输入地址是%AI0017吗?
    因为我看程序引用编码器脉冲数时不是这个地址,不知道是何缘故,望大侠指教!

网友B(2008-11-11):
学习,刚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