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型运转电机可不可以时常工作在星型

楼主(2008-01-09):
角型运转电机可不可以时常工作在星型?
比如一个22kw的电机启动时用星型三角型降压启动,启动完成后工作在三角型接法状态带负载运行。
我想问的是这个电机当负载轻时可不可以再转换成工作在星形接法的模式呢?

网友A:
如果不超负载的话,当然可以长时间用

网友B:
真是没有想不到的事啊.
长时间用可能过热.

楼主:
请问楼上,为什么会过热呢?
如果负载大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带载能力下降了,不能充分利用电机能力,就像人没吃饱,就没力气干活。

网友D:
功率小了

网友E:
同意HBZYCS,三角形接法电机在空载或轻载时可以接成星形

网友B:
下面引用由荷戟独行在 2008-1-9 16:36: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楼上,为什么会过热呢?
如果负载大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
如果满载的话,我想超不过4个小时就会冒烟.

网友F:
这是在软启动出现前轻载节能的一种运行方式,检测电流,控制星--角切换。
     软启动装置有带轻载节能功能的,就是在轻载时降压运行,与星--角切换是一样的。

网友G:
可以是可以 不过基本上就是带不了负载

楼主:
其实我就是从节能角度考虑的。看来这样节能还有相当空间的。

网友F:
比如空气压缩机,打气时接近额定负荷,排空时接近空载,可采用星角切换的节能方式运行。过去没有固态,使用接触器控制,接触器的寿命影响设备可靠性,现在使用固态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H:
   最好不要,不带负荷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I:
转为星型的话基本上就带不了负载了

空载可以试下,不过要检测线电流,此时线电流应该不大于电动机铭牌电流除以1.732才可以用。

网友I:
否则就过热了

因为角接时的相电流是铭牌额定电流除以1.732
星接的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网友A:
我公司以前的风机水泵存在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后来为了省电,就把不和三角形接法的电机改成星形接法来用,还真的省了不少电,只要负载不超,电机不发热可以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8-1-10 14:25:00 发表的内容:
  比如空气压缩机,打气时接近额定负荷,排空时接近空载,可采用星角切换的节能方式运行。过去没有固态,使用…
--------------------------------------------------------------------------------------------
固态接触器吗?价位和同等级接触器相差多少?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的价格大约是同容量接触器的一倍。

网友J:
有一种星-角-星运行的控制电路.当电机启动时由星型启动,启动完成后如果负载低于40%额定负载,则电机运行在星型接法,如果负载超过40%额定负载,则电机运行在角型接法,运行中自动切换通过一只电流继电器实现.

网友K:
试过,烧了。

网友L:
电压要对

网友F:
怎么学我,加点字啊!
    15年前做过空压机的节能项目,10立米空压机,55KW电机,那时软启动刚面市,买了一台带节能功能的,每天节电平均120KWh(挂电度表实测),那时我厂内电价0.20元,不到一年收回投资。
    节电率虽然不高(每小时才5度),可对容量较大,连续运转的设备来说,还是值得的。

楼主:
这么看来对,卸载时间长的空压机做这样个改造还是相当有节能空间的!很想试一试,但如果用普通接触器,不用固态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李纯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3 10:44:00
    怎么学我,加点字啊!
    15年前做过空压机的节能项目,10立米空压机,55KW电机,那时软启动刚面市,买了一台带节能功能的,每天节电平均120KWh(挂电度表实测),那时我厂内电价0.20元,不到一年收回投资。
    节电率虽然不高(每小时才5度),可对容量较大,连续运转的设备来说,还是值得的。

看来李工是前辈高人啊!是不是对空压机行业很了解?知道不少空压机上用的MAN-200文本显示器是哪里生产的吗?

网友M:
这样没办法用.你若用变频器做恒压控制还行.

网友F:
用变频器控制空压机不合适,低转速下空压机的效率低,能耗会增高---这是当初没采用变频器的理由。

网友N:
起动后自动转换为三角形运行,是由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就将这部份电路改成手动.[/b]

楼主:
 李纯绪: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4 13:35:00
    用变频器控制空压机不合适,低转速下空压机的效率低,能耗会增高---这是当初没采用变频器的理由。

看来李工是前辈高人啊!是不是对空压机行业很了解?您知道不少空压机上用的MAN-200文本显示器是哪里生产的吗?

网友F:
对不起,我不是空压机行业的,不是很了解空压机。因工厂有风动设备,所以使用空压机。MAN-200文本显示器不了解,它并不是空压机的基本配件,是某种机为控制需要所配。是否可将更详细的参数发上来。

网友O(2009-02-11):
“有一种星-角-星运行的控制电路.当电机启动时由星型启动,启动完成后如果负载低于40%额定负载,则电机运行在星型接法,如果负载超过40%额定负载,则电机运行在角型接法,运行中自动切换通过一只电流继电器实现. ”这们做能否节能?能节多少?

网友P:
不仅电机在负载轻时可以转换成星形接法的模式,而且可以长期工作。

我们公司的一台风机长期接Y型工作,现已运行10多年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