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电机加装编码器

楼主(2008-01-09):
先有一项目需要在一变频电机的后面加装一编码器,不知道那里能做,求各位帮忙!(我在北京)

网友A:
这种用法还是很多的啊。如果你变频的功率选好后,电机尺寸固定后就可以进行编码器的型号选择了。首先机械方面考虑,如果安装空间有要求,可以考虑中空的编码器;但更多的客户还是选实轴输出编码器多,通过连轴器等与传动部分相连接。其次,是电气选型。如果设备要求断电后,再次上电时需要读出目前电机的位置,可以考虑用绝对值编码器。如果上电后通过限位开关等找0点,就可以选用增量式编码器。由于增量式编码器价格便宜,所以客户采用的更多。如果信号传输距离远,推荐选用差分信号输出形式(A+,A-;B+B-,Z+,Z-)。如果上位机能接受集电极开路信号,并且距离不远,干扰不大的话,就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大多采用NPN或推挽输出,如果上位机只能接受PNP的要注意,PNP型编码器市场使用量不大)。增量式编码器选型的重要指标还有就是分辨率,简单说就是把圆周360度分成多少份,编码器转一圈发出多少脉冲个数,业内直接说成多少线。常见的为1024线,1200线,2500线等。当然线数越高,价格越贵。至于具体价格不便在此公开。提醒,有些人在此会想厂家和供应商问精度的指标,而不是分辨率的指标。对于精度指标,厂家和供应商机会不会给出,问也白搭,一方面销售人员不清楚这个数据,另一方面厂家也很少公开。在工业上常见编码器都能满足。

需要选用绝对值编码器的话,在电气方面注意下分辨率,习惯上叫多少位,即2的多少次方,1024,2048,8192。(在此不介绍多圈编码器)具体用多少要看设备的精度要求了,绝对值编码器价格高,所以性价比方面要注意。而信号格式多包括格雷码输出、2进制码输出等。码制的选择,也可以根据上位机的接受能力来选。至于什么是格雷码制此处不再讲,做程序的人一般比较熟悉,就算不熟悉,目前由格雷码转为2进制码的程序网上多的是。 需要提的是,绝对值编码器还有并行输出和串行SSI输出。就市场而言,SSI串行输出市场使用多,此种输出方式出线少,输出信号不容易受干扰。(具体格式,不再展开)

对于总线编码器,个人认为单独分类更合适。常见的为CAN(或CANOPEN),PROFIBUS-DP总线,MODBUS总线等。由于市场需求有限,一般只有大型设备或生产线上使用,在此不详细展开。

对于品牌来讲,国内长春、无锡有两个集中地,长春为长春一光起家,后来技术成熟,又有好多个人单干的。无锡瑞普,无锡光洋目前在国内以低价格很快占有一批市场(但一次在现场发现,有明显的发热现象,按理这样的不应该算合格产品,不知道他们的大批量编码器是如何质检以及质检标准)。当然后面北京又有家规模生产的,但基本还是靠打价格战,搞的卖到和中关村MP3价格一样。
国内品牌中,主要是日系和欧美。日系价格一般,性能一般,常见的是多磨川和内密控。韩国的奥托尼克斯在国内也销售不少。
欧美方面的话,品牌就更多了,P+F进入国内市场早,占有量不小,但是后来品牌一般,据说和销售策略有关,代理商后来以销售量来定进货价格,搞得纷纷去找国内帖牌,从中牟取不少暴利,而P+F的品牌与日渐下(个人观点)。国外品牌价格一般很高,所以分布在特殊行业。钢铁冶金行业,常见LENORD—BAUER,和图尔克。前者由于产于德国,在钢铁方面国内系统供应商很认可该品牌,在国内钢铁大企业高端设备又国外进口,所以在宝钢,马钢,鞍钢,太钢,都有使用。图尔克公司在天津设厂,价格成本相对下降,加上和系统整体销售,所以在莱钢等有使用。前几天在论坛内见有人说图尔克的编码器在钢铁方面使用时出了事,不知道真假。其实国内编码器的功能也能在次行业使用,关键就是稳定性·!!

国内还有一个行业,就是铁路列车,LENORD—BAUER,由于是磁电编码器,所以国外和部分国内机车内燃机厂家使用,这部分对稳定性、防水等级、温度等级和抗震动性能要求非常高,很少有光电编码器使用。有次听说南车集团中四方车辆(青岛)使用光电的,当时很差异。可能是用在地铁的控制开关门上吧。

风力发电行业也算特殊,在变浆控制的电机上使用。但是几乎没人用国内的,哪怕是1~2万元,也愿意买国内的。可能是国外风力发电行业技术成熟,国内又多整套引进吧。不过,青岛有一些小型的风力发电企业,采用的是300多块钱的光电编码器,不过他们的发电功率小。

呵呵,由于本人卖LENORD—BAUER编码器。所以再提一个行业--高速电主轴。目前电主轴主要用在高端的加工中心和铣床等,国外电主轴市场占有率很高,内部采用的编码器LENORD—BAUER占有一部分市场。国内做电主轴的洛阳轴承以及安阳,还有就是北京超同步。但是产品一般,和国外差距很大,采用的为日系编码器。倒是国内的沈阳机床、大连机床在开发电主轴产品还成,沈阳机床采用过LENORD—BAUER编码器用在电主轴上,并且已经在山西某厂家使用。

今天难得有时间,就罗嗦多写点,楼主要是选不出编码器的,可以来个电话 13811104514或13589085531

网友B:
谁有时间看这么大一段文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