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变频软启动时的起始频率f应该怎样设置?

楼主(2008-01-09):
    异步电机变频软启动时的起始频率f应该怎样设置?

1、如果你的电机是额定负载转矩、额定电流启动;
2、如果你的电机额定转差率Se = 2%-3%,额定转差△n = n1(2%-3%);
3、用变频启动异步电机时,只要起始f = P△n/60,转差 = △n = n1(2%-3%),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I2就是额定运行时的值,转矩就是额定转矩(在电机磁通不变);
4、如果你的电机是空载启动,只要起始f < P△n/60,转差 = △n = n1(2%-3%),即可;
5、在起动过程中,转差△n 不变,转差率S由1不断减小到额定转差率;
6、转差△n 还可以简单用下式计算:
P是电机磁极对数,n1是同步转速,n1 = 60f/P,ne2是额定转速:
   △n = n1 - ne2

楼主:
1、例如一个2P = 4极电机,同步转速n1是1500转/分,额定转速n2是1440转/分;
2、这样转差: △n = n1 - ne2 = 1500 - 1440 = 60 ;
3、则电机的变频起始频率f = P△n/60 = (2×60)/60 = 2HZ ;

网友A:
起始频率f在变频器中调整范围一般为0.5~9.9,一般作用是用在V/F控制机器,提升变频器的起动力矩,很少有为考虑转差率而调整这个参数的,一般不会太大,否则变频器会跳“过流”!

楼主:
1、例如一个2P = 4极电机,同步转速n1是1500转/分,额定转速n2是1440转/分;
2、这样转差: △n = n1 - ne2 = 1500 - 1440 = 60 ;
3、则电机的变频起始频率f = P△n/60 = (2×60)/60 = 2HZ ;
4、如果设定起始频率f = 2HZ ,就可以保证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启动转矩为额定转矩!
 (上述计算的额定转数ne2取的大,是为了计算结果为整数)

楼主:
变频器起动电机,启动时,变频器在输出零HZ的情况下,有电磁转矩???

楼主:
变频器在输出零HZ的情况下,有电磁转矩???

楼主:
如果要负载在静止堵转时,电机的电磁转矩达到额定转矩,或大于额定转矩(小于最大转矩),起始频率如何设定???

楼主:
 如果要负载在静止堵转时,电机的电磁转矩达到额定转矩,或大于额定转矩(小于最大转矩),起始频率可以同样设定:
1、例如一个2P = 4极电机,同步转速n1是1500转/分,额定转速n2是1440转/分;
2、这样转差: △n = n1 - ne2 = 1500 - 1440 = 60 ;
3、则电机的变频起始频率f = P△n/60 = (2×60)/60 = 2HZ ;
4、如果设定起始频率f = 2HZ ,就可以保证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启动转矩为额定转矩!
5、如果设定起始频率f = 2HZ(并保持转差为2HZ),就可以保证负载在静止堵转时,电机的电磁转矩达到额定转矩,或大于额定转矩(小于最大转矩),而电流为额定电流,或梢大于额定电流!
(上述计算的额定转数ne2取的大,是为了计算结果为整数)

楼主:
变频器的启动转矩大小,可以通过起始频率的设定来实现,任何类型的变频器都可以做到!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不可行。
真正要提高转矩还是需要提高变频的输出电压,也就是变频的转矩提升功能。

楼主: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不可行。”

1、能说说理由吗?
2、提升电压,是增强磁场;
3、转差是增大转子有功电流;
4、缺一不可!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增加频率的同时也增加电压,但实际上频率增加的愈大,愈是接近50HZ,就愈与工频启动相类似。相当于变频由0HZ,经过几秒的延时,突然跳到某一频率,跳到某一电压,尽管启动电压高了,但变频受不了,要跳过流。

楼主:
1、你没有注意到,设置的转差就是额定转差,和电机额定运行时,转子感应电流一样大,因为转差一样大!
2、转矩也是额定转矩,因为转子电流一样大,磁场一样大;

楼主:
  “就愈与工频启动相类似”

转子与同步转速的差,和电机工频时额定运行的转差一样,不会和工频启动相类似,而恰恰和额定运行时一个样!

网友B:
变频的最大优点就是优越的软启动性能,实际上就是启动角加速度小,启动转矩大,启动电流小,考虑到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它的启动加速度小,是从0HZ启动,慢慢地加速。
提高变频的启动频率,相当于增大了变频的角加速度,启动频率增加的愈大,角加速度就愈大,启动电流也愈大。虽然可以增加启动转矩,但启动电流也增大了。
相比之下,直接增加启动电压,虽然也同时增大了启动电流,但由于角加速度小,启动电流增加的幅度要比增加启动频率要小的多。

楼主:
  “它的启动加速度小,是从0HZ启动,慢慢地加速。”

1、你的力学知识有问题;
2、“启动加速度小”,就是负载受的合力矩小;
3、一个是电机的电磁力矩,一个是负载的阻力矩;
4、当电机的电磁力矩大于负载的阻力矩时,才有加速度;
5、如果负载启动时,负载阻力矩就是额定运行时的阻力矩,那么只有电机的电磁力矩大于负载的阻力矩时才有加速度;
6、也就是说变频器输出的频率f,产生的同步转速,与转子转差,在转子绕组感应的电流,及其产生的电磁力矩要足够大,大于阻力矩,才有加速度;
7、所以起始频率f应该大于0HZ;
8、变频器输出的频率f,产生的同步转速,与转子转差,在转子绕组感应的电流,及其产生的电磁力矩要足够大,只要“转差”等于额定转差就行;
9、要“转差”等于额定转差,起始频率f = P△n/60 = (2×60)/60 = 2HZ ;
10、当起始频率f = 2HZ ,转子就有额定时的感应电流,转子就有额定时的力矩,负载才有加速度;

楼主:
11、当起始频率f = 2HZ ,转子就有额定时的感应电流,转子就有额定时的力矩,负载才有加速度,而且电机启动电流就等于额定电流;

网友B:
“8、变频器输出的频率f,产生的同步转速,与转子转差,在转子绕组感应的电流,及其产生的电磁力矩要足够大,只要“转差”等于额定转差就行;”
“转差”等于额定转差就行;”必须要等于?小于额定转差的情况如何?大于额定转差的情况如何?刘先生的理论是工频电机的理论,变频时的转差并非一定等于额定转差。

“11、当起始频率f = 2HZ ,转子就有额定时的感应电流,转子就有额定时的力矩,负载才有加速度,而且电机启动电流就等于额定电流;”
“电机启动电流就等于额定电流;”?建议你用变频连接电机试一下。

楼主:
  “必须要等于?小于额定转差的情况如何?大于额定转差的情况如何?”

1、这就是矢量控制的原理;
2、当你坐在转子上观察时,你就会发现转差等于额定转差时,转子的感应电流是有功电流,电机的电磁转矩是额定转矩,电机的电流就是额定电流;
3、如果负载变化,电机的转差也变化,负载减小,转差减小,转子的感应电流减小,电机电流减小,转矩减小;
4、如果负载变化,电机的转差也变化,负载增大,转差增大,转子的感应电流增大,电机电流增大,转矩增大;

楼主:
  “建议你用变频连接电机试一下。”

1、转子电流,是感应电流,由转差大小控制;
2、定子电流随转子电流变化;
3、在额定负载启动时,起始频率 f = P△n/60 时,转差就等于额定转差△n = n1-ne2,转子感应电流就是额定值,电磁转矩就是额定值,电流就使额定电流;
4、如果启动需要较大的加速度,就是需要较大的电磁转矩,只要增大频率 f,增大转差,增大转子感应电流,就增大电磁转矩,增大加速度;

网友B:
“电机启动电流就等于额定电流;”
“负载变化,电机的转差也变化,负载减小,转差减小,转子的感应电流减小,电机电流减小,”
“变频器输出的频率f,产生的同步转速,与转子转差,在转子绕组感应的电流,及其产生的电磁力矩要足够大,只要“转差”等于额定转差就行;”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吧。

楼主: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吧。”

1、不是我说多少就多少;
2、你也可以说不是多少!
3、比如:
(1)转差是额定转差△n = n1-ne2;
(2)转子感应电流就是额定运行时的电流;
(3)定子电流就是额定运行时的电流(励磁电流一定);
(4)电磁转矩就是额定运行时的额定转矩;
4、你认为不对请修正???!!!

楼主:
电机变频启动过程,可以有很多种设计:
(1)频率f的斜坡启动,即变频器输出频率f按时间正比增加,加失速保护,适宜轻载启动;
(2)电机定子电流I1的闭环控制,起始频率f = P△n/60 ,△n = n1-ne2,适宜重载启动;

楼主:
电机定子电流I1的闭环控制,起始频率f = P△n/60 ,△n = n1-ne2,适宜重载启动;
就是矢量控制方式!

楼主:
   电机定子电流I1的闭环控制,起始频率f = P△n/60 ,△n = n1-ne2,适宜重载启动;
   这种启动方式,机械特性软,负载大时频率f上升慢,负载轻时频率f上升快,是真正的软启动!

楼主:
1、起始频率f = P△n/60 ,△n = n1-ne2;
2、电机定子电流I1闭环控制起动;
3、不需要设计启动上升时间;
4、启动时间决定负载的大小和电机定子电流I1的大小!

楼主:
1、起始频率f = P△n/60 ,△n = n1-ne2;
2、电机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相比偏大,可降低电压U;
3、电机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相比偏小,可提升电压U;
4、只要电流达到额定电流,转矩就会达到额定转矩!

楼主:
1、例如一个2P = 4极电机,同步转速n1是1500转/分,额定转速n2是1440转/分;
2、这样转差: △n = n1 - ne2 = 1500 - 1440 = 60 ;
3、则电机的变频起始频率f = P△n/60 = (2×60)/60 = 2HZ ;
4、如果设定起始频率f = 2HZ ,就可以保证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启动转矩为额定转矩!
5、如果设定起始频率f 远远大于2HZ,如设定起始频率f = 6HZ,那么启动电流就很大,一开机就会跳过流保护!!!

楼主:
6、如果设定起始频率f 远远大于2HZ,如设定起始频率f = 6HZ,那么启动电流就会很大,一开机就会进入过流保护而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