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区别!

楼主(2008-01-09):
问题同上,制动单元的内部构造是什么呀,

网友A:
制动单元的功能就是通过检测直流电压,判断是否超过启动阀值,之后对内部的IGBT做控制.
内部就是斩波电路.

楼主:
是不是变频器都有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是选配的

网友B:
有制动单元,就要配制动电阻。

楼主:
那没有制动单元的呢,

网友C:
变频器一般都要配置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不过功率小的变频器其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属于其内部已经配置好.不需要我们再配置了.而大型功率的需要单独配置

网友D:
  1.需要刹车的地方,或者需要良好的减速停车效果的场合,或者是在某些时间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的场合,需要制动单元和电阻.
  2.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是标准配置制动单元和电阻的.
  3.但是有的特殊行业应用变频器,是内置制动单元的,比如西威的电梯专用变频器.
  4.制动单元也有内置制动电阻的,但是一般是小功率的.
  5.大多数情况下,制动单元不内置电阻.
  6.各个品牌,会有略微不同的情况,但大多如此.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设置变频器的制动阀值电压是不是是设置制动单元的输出电压啊

网友D:
1.一般来说,制动单元只需要跳线设置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电压,比如把跳线跳到380V.
2."变频器的制动阀值电压"一般不用设置,是生产厂家设计的.也不排除咱孤陋寡闻、少见多怪的可能,那请您详细研究说明书吧。
3.顺便问一句,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D:
补充一下,设置了(比如是用跳线的办法)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电压,"制动阀值电压"就自然出来了.还是觉得不用设置.也不排除咱孤陋寡闻、少见多怪的可能.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
  比如英威腾 CHF系列的 还有正弦  SINEE 300系列  都有这个功能  还有好多其他变频器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其中英威腾CHF系列 是P8-28  制动阀值电压

楼主:
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制动阀值电压,只是说明了制动单元怎么安装,那怎么知道变频器的制动阀值电压啊,都的打听厂家吗

网友E:
1、简单说,制动电阻安装在制动单元里;
2、制动单元电阻之间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
3、其阻值与制动功率有关!

网友F:
老刘啊老刘!我在其他的帖子说过你,不要想当然,权且把你当成老师吧!但先人有句话要记住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制动电阻没有安装在制动单元里的,制度单元目前具我知还没有串联的,只有并列。好多的同行都批评过你,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回答会害死人的!

网友D:
1.制动单元确实没有听说过串联的;如果单个单元不够用,可以用几个单元并联使用,一般要同步,有专门的端子连接以保证同时工作。
2.制动电阻确实很少有内置到制动单元里的,最明显的弊端是不利于散热。不过,早期的变频器,小功率的,其配备的制动单元确实有内置制动电阻的。
3.但是,变频器发展到今天,小功率的变频器大都内置制动晶体管,需要的话,外接制动电阻,方便、简单多了。
4.制动电阻有两个重要参数:功率,阻值.功率这个指标很重要,它的值小了,制动效果就差,甚至有烧红和烧毁的危险;阻值,影响制动时间,一般来说阻值越小,需要的制动时间越短---但是,阻值也不是越小越好,低于最小接线值也是不行的.不同的工艺现场,对制动时间也有不同的要求,不能想当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5.根据输入电源电压,变频器就计算出允许的直流母线的电压限值,超过这个值,制动单元检测到后就动作或者说开始工作了.所以,一般国外品牌不需要制动阀值电压,当然,这个值如果可以设置,可能厂家有相应的考虑,对于某些工况的变频器调试有用也说不定.

楼主:
据我所知,变频器连接制动单元的两个端子电压是不停的变化的,根据负载的重量和减速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设定这个制动阀值电压是单为制动单元设置的,假如制动阀值电压为690v,是要求制动单元斩波到690v左右,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西门子的制动单元的型号可以定义了电压阀值的门限,制动电阻和制动电阻的功率也是根据制动单元选的.

网友E:
  “只有并列。好多的同行都批评过你,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回答会害死人的!”

1、制动单元的制动电阻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是确定的,不能变更的;
2、而制动功率是因负载而变化的,要求制动单元的制动功率等于负载的制动率,从而保证直流部电压的稳定;
3、而负载是千变万化,而制动单元电阻的额定功率是一定的,额定电压是一定的,但是制动单元的电压变化时,实际消耗功率是变化的;
4、这样只要负载制动功率小于制动单元的额定功率就是安全的;
5、制动电阻单元,可以通过并联(额定电压相同的)相加增大制动功率;
6、如果需要串联减小制动功率,也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F:
答刘志斌:“6、如果需要串联减小制动功率,也可以串联使用;”再次重申制动单元没有串联!
答xuxinxuexi“制动电阻确实很少有内置到制动单元里的,最明显的弊端是不利于散热。不过,早期的变频器,小功率的,其配备的制动单元确实有内置制动电阻的。”对刘志斌的回答一定要严谨,要不然大家都明白的问题到他那就又糊涂了,呵呵!他讲的是“1、简单说,制动电阻安装在制动单元里;”而您讲的是变频器内置刹车电阻。
答单色线:关于变频器的制动单元的动作电压阀值,各个厂家可能略有不同,但原理相同都是通过硬件检测电路检测母线电压,下一步的处理可能略有不同,有的厂家用硬件做一个滞环电路 ,有的用软件做一个滞环程序来处理过电压,比分说我们公司就是利用硬件电路检测当母线的电压到底720v时控制刹车单元动作,当母线跌落到滞环电压680v时,控制刹车单元停止动作。在刹车单元动作的时候,通过调整刹车脉冲的占空比可以调节制动率的大小。因此制动单元的动作阀值电压肯定大于它的输出电压。

网友E:
再次重申制动单元电阻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D:
可不可以串联,和有没有人串联使用是两码事吧.就象有的国营企业用户,即使不必用变频器或者用处不大,他也要上变频器.真的没发现有串联使用的,---自己琢磨一下原理吧!想一想串联和并联使用的用意,道理并不是那么难!唉,又来了---

网友E:
比如,白炽灯是并联的,可有人就串联用,为的是延长寿命!

网友D:
受不了!你自己受得了你自己吗?你发现有人串联使用?!
“再次重申制动单元电阻可以串联使用!”———照你这个逻辑,脑袋也可以砍下来做夜壶,你是不是要“重申”---脑袋可以砍下来做夜壶使用啊。
真受不了你!
你是不是网站派来专门抬杠、挑起争论的“托儿”啊?!

网友D:
服了你了!!
你用过变频器,用过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吗?!
想当然的发表一些谬误的言论,还死不认错。
我原先还觉得你有一点求知的欲望,会对增长知识有一点用。现在看来,完全是负面作用。你没救了!
真的,——-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天哪,你受得了你自己吗?!———你怎么受得了自己?!
你是不是和“刘志斌”有仇啊?所以用这个名字发表言论。是故意糟蹋这个人吧?!
服了你!!!

网友F:
本来进入2008我想好好教一下这个门外汉,但通过新年来几天的教育发现还要把去年的一句话送给他:“如果我们同他之间的差别小,还有争论的必要。如果我们同他之间的差别太大的话,我们和他再争论就显得荒唐!!!”。只是担心了一些新手啊!

网友G:
说白了,制动单元就是一个稳压器,释放直流母线高出的电压。

网友E:
1、比如制动功率是1KW,可以选用一个额定功率为1KW的制动电阻;
2、由于制动电阻烧坏,可能引起事故,为了提高安全系数,我该怎么做???
3、这时我想:用四个额定功率为1KW的制动电阻,两两串联,再并联,这样每一个制动电阻的制动功率只有0.25KW,而它的额定功率是1KW,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4、不知szalpha: xuxinxuexi: 二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请谈谈你们的高见!

网友E:
1、szalpha: xuxinxuexi:二位,制动电阻是可以串联的;
2、只要你需要,尽管串联,没有不可以的;
3、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太教条了!太固执了!

网友D:
To:刘志斌
你不仅越来越固执,而且越来越没品了!干嘛偷偷的把论题改了?!怎么变成"制动电阻是可以串联的"?!---我们一直说的是制动单元不能串联使用---究竟是你根本分不清它们的区别还是有意改变论题?!
以下是你的原话---"2、制动单元之间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
太没品了!
气愤!

网友D:
TO刘志斌
---"3、这时我想:用四个额定功率为1KW的制动电阻,两两串联,再并联,这样每一个制动电阻的制动功率只有0.25KW,而它的额定功率是1KW,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你回学校问问你的老师,再出来现眼吧!

网友E:
  “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太教条了!太固执了!”

1、关于制动单元的统一概念、统一定义没有;
2、那么制动单元的理解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3、我的理解是变频器与停车制动有关的主(能量转换)电路叫制动单元;
4、制动单元一般有两种:
(1)直流能耗制动单元,一般指停车给电机定子绕组通入直流电流的限流电阻电路,叫直流能耗制动限流电阻制动单元;
(2)软停车,电机发电制动,制动能量在直流部依靠制动电阻消耗掉,把这个电路叫做软停车制动单元电路;
5、不管是直流能耗限流电阻单元还是软停车制动单元,都是单元电路的概念;

网友E:
6、在制动单元电路里,主要设备是电阻;
7、在直流能耗制动单元电路里安装的是限流电阻;
8、在软停车制动单元电路里安装的是消耗制动能量的制动电阻;
9、制动电阻,是电阻,电阻的连接有串联、并联,解决不同要求、不同条件的问题用不同的连接方法,没用死规定!

网友H:
不同意刘志斌说的
“1、简单说,制动电阻安装在制动单元里;
  6、在制动单元电路里,主要设备是电阻;”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是两个独立的设备,尽管它们总是连在一起使用。制动单元主要是斩波电路,制动电阻是将变频器反馈的电能变成热量消耗掉。制动单元起搭桥的作用。
小功率的变频器多内置制动单元,大功率的制动单元都是独立的。
小功率的制动电阻多和变频器制动单元装在同一个柜子,而大功率的制动电阻单独装于一个柜子。

网友D:
关于刘志斌:
“1、关于制动单元的统一概念、统一定义没有;
2、那么制动单元的理解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3、我的理解是变频器与停车制动有关的主(能量转换)电路叫制动单元”
一、“1、关于制动单元的统一概念、统一定义没有;”——凡是刘志斌同志不懂、不知道的东西一概是没有“统一概念、统一定义”,绝非是其孤陋寡闻、不懂装懂、信口胡说!
二、“2、那么制动单元的理解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凡是刘志斌同志不懂、不知道或错误的东西一概可以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来解释,不可说其是“狡辩”、“抵赖”、“无品”,必须让其自由的、无限的“理解”,不得用实践和一切正确的、已经成为专门术语的框框来束缚其“想象”的翅膀。
三、“我的理解是变频器与停车制动有关的主(能量转换)电路叫制动单元”---凡是刘志斌同志不懂、不知道或错误的东西一概可以用其”我的理解“,来重新规范行业术语和标准。
否则,就是“太教条了、太固执了”!
无赖到近乎无耻了!
跟刘志斌讨论问题,是对时间、对生命的极大浪费;是对自己的极大不负责任;是对牛弹琴!
受不了!!!

网友E:
 6SE70:的说法有道理!

1、制动单元是一个单元电路,是一个关于制动的电路;
2、软停车制动电路包括制动指令驱动电路、斩波电路、电阻耗能电路等构成;
3、一般制动单元指斩波电路、电阻耗能电路,有内置、外置,有独立安装的;
4、这些虽不是原则理论问题,但经过讨论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D:
TO:刘志斌
你现在不仅经常篡改自己的言论,以掩盖其所暴露的谬误;还变本加厉篡改、阉割别人的言论———6SE70什么时候说过你上述的话了?!---无耻!!!

网友E:
   TO   xuxinxuexi:

    “---无耻!!!”

1、不就是个制动单元,有什么“无耻”不“无耻”的;
2、你骂人,才是无耻!!!
3、你好好说话就有人看你的帖,你那样说话,没有人看你的帖!
4、制动电阻我还认为可以串联,只要需要!

网友D:
TO:刘志斌
"2、制动单元之间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是你说的话不?怎么变成"4、制动电阻我还认为可以串联,只要需要!",还说不无耻!!!
不敢承认错误,就改变自己的说法.
"3、你好好说话就有人看你的帖,你那样说话,没有人看你的帖!"---确实有很多人看你的帖子,因为很难看到这么无知、狡辩、无耻的人!

网友D:
TO:刘志斌
你放心吧,以后凡是有你发帖的地方,我不会再跟帖了。
因为你真的无赖到近乎无耻了!
跟你讨论问题,是对时间、对生命的极大浪费;是对自己的极大不负责任;是对牛弹琴!
受不了!!!
极其鄙视你!

网友E:
“制动单元之间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应该是”制动单元电阻之间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

网友I:
错了可以改啊!
你骂什么啊!?
你个贱人!!!!

网友J(2008-02-23):
错了是可以改的嘛,讨论才会提高,才会有所知有所不知的嘛。

网友K:
xuxinxuexi多说出来了,顶

老刘的理论不说也罢

网友L:
和平共处!

网友M(2009-03-05):
每个变频器都有制动单元(小功率是制动电阻,大功率是大功率晶体管GTR及其驱动电路),小功率的是内置的,大功率的是外置的。

原理:

当工作机械要求快速制动,而在所要求的时间内,变频器再生能量在中间环节电容器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储存不了或者内接的制动电阻来不及消耗掉而使直流部分“过压”时,需要加外接制动组件,以加快消耗再生电能的速度。

制动电阻

电动机在工作频率下降过程中,将处于再生制动状态,拖动系统的动能要反馈到直流电路中,使直流电压UD不断上升,甚至可能达到危险的地步。因此,必须将再生到直流电路的能量消耗掉,使UD保持在允许范围内。制动电阻就是用来消耗这部分能量的。

制动单元

制动单元由大功率晶体管GTR及其驱动电路构成。其功能是为放电电流IB流经提供通路。

深圳市加能电子是加拿大IPC的中国公司,主要从事IPC产品在中国的推广,二次开发和部份产品生产。
  加拿大IPC公司位于北美最大的港口城市Vancouver,主要产品包括:电能变换、油田驱动、港口起重设备、电梯驱动、超大规模不间断供电,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电池。开发中心基于美国,产品商品化工程在加拿大 ,产品批量化生产分布世界各地。
  IPC产品的特点是专业化,所有IPC产品贯穿四个宗旨:高效能、自动化、专业化、绿色环保。IPC力求给用户提供操作简化的自动化产品。IPC主张复杂工作由自己开发人员完成,而把简化的使用留给用户,IPC不生产只有专家才能使用的复杂产品,但是IPC产品的内部采用的都是世界一流的新技术,溶合了大量人工智能,使用了最为复杂的运算。IPC产品不污染环境,不会污染电网,IPC始终遵循人类必然与自然和谐的规律,以质量是产品的生命,创新是企业的灵魂为指导思想,创一流品牌,做一流产品。
主要产品有:

1、耗能制动单元(单台功率:7.5KW~315KW,更大可并联使用。)

配套品牌:西门子、ABB、AB、LG、富士、丹佛斯、施耐德、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国际知名品牌变频器及中国众多知名品牌变频器配套使用。
主要服务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三包服务:甲方产品售出后,在使用过程中,若属甲方产品质量问题,一个月包退,三个月包换,十八个月包修,终身维护。
经营理念:诚信为本 服务优良 高效务实 创新发展
进口的品质,国产的价格。
中国公司: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车公庙中国有色大厦1301室
区域经理:古生(13798424649 ) QQ:215347350
公司网址:www.ipc88.com 电话:0755- 83416746-815

网友M:
我司专业生产制动单元与回馈单元,加拿大的技术,

网友M:
我们在珠三角地区装了很多个样板工程,如果有必要,可以看一下我司的样板工程,当时的发电状态,当时便能看到效果的。

网友N:
在争论中深入学习.........好帖

网友O:
TO:制动单元的作用就是消耗大功率电机在减速过程产生中,所产生的再生电能。

网友M(2009-04-21):
为什么会发电
我们可以把电梯简单理解成一个两端分别悬挂轿厢和对重块的定滑轮组,起滑轮作用的曳引机实际上就是一部电动机。电梯在工作状态下,由曳引机拖动负载做功,完成机械能和电能相互转化的过程。

网友P:
这里的气氛不错啊,好热闹!

网友M:
如需了解以及学习,交流经验(变频器与回馈单元,制动单元),请加群65904374

网友Q(2009-06-12):
我司生产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 能量回馈单元 德国技术 深圳西凯士电气联系电话 13554955169

网友Q:
深圳西凯士电气 专业德国技术生产
(一)进项电抗器 输出电抗器 直流电抗器
(二)输入滤波器 输出滤波器 正弦滤波器
(三)能耗制动单元 能量回馈单元
(四)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联系电话:013554955169 QQ:910605971 欢迎联系咨询!谢谢

网友R:
决定留个脚印

好好看看

网友S(2011-02-05):
哈哈这里真热闹我就是专门生产制动电阻的,但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制动电阻怎么取值?各种资料上都说是V*V/KP,可按这个公式算出来的都不符合变频器厂家的实际取值

网友T(2011-11-21):
和平共处,在讨论中学习,在争吵中进步!

网友U(2014-12-21):
都是人才啊,一个比一个有文采啊!!!!

网友V(2016-03-11):
引用 网友E:
再次重申制动单元电阻可以串联使用!

这个我今天修工厂富士码垛机器人,ec201,再生电阻,两串,两并,老刘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