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G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1-09):
          大家好,请问谁知道PG卡输出的信号是什么信号?
     谁能给我具体介绍下PG卡的用途,及含意?

网友A:
PG卡输出的信号是数字信号,具体意义各变频器都不同。PG卡用于速度反馈控制。

网友B:
用PG卡实现变频器速度闭环控制,使速度更接近于设定值。

网友C:
就好比你凭感觉匀速走了一百米,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匀速的,且不一定就是整确的一百米,拿个测量工具给你就知道整确的数据了。

网友D:
富士PG卡   13355210251

网友E:
酷马变频器本身自带PG卡,可以实现闭环控制,从而实现精确地位,    13006581398

网友F(2009-08-25):
电机速度反馈用,与编码器一起配合使用。

网友G(2009-11-02):
各位好,我公司现在急需采购带PG卡的变频器数台,有意提供者给我联系,QQ187279416

网友H(2011-05-11):
PG卡可将不同输出形式的编码器的信号进行转换、隔离,输出可以适应控制器的信号。

主要有:电平转换,模数转换,光耦隔离,整形等。

网友I:
                                     简单一点就是 闭环控制

网友J(2012-03-12):
引用 网友K:
简单一点就是 闭环控制

你好!我想了解下

这个PG卡的使用的情况:

当矢量变频电机驱动,矢量变频器驱动时,PG卡配合变频器一起工作,

请问理解是否正确?

我再想了解下 PG卡 另一种含义是否是 选项卡?速度反馈卡?

请各位前辈回复 !谢谢!

网络通讯:7843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