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中IPM模块的型号

楼主(2008-01-09):
请教三菱伺服MR-J2S-100B中IPM模块的型号,先谢了

网友A:
三菱交流伺服MR-J2S-25和40的我们拆解过,里面用的显然是三菱为J2专门定制的PIM,而不是IPM,连直流母线的充电指示LED的限流电阻都做在模块内了,因此个人以为应该无公开型号可寻,估计-100的也会是这种情况。

楼主:
我知道型号了,是J2-Q04A-D.有谁知道各管脚的定义

网友A:
那可能只是三菱的内部编号,而不是型号。送去三菱应该可以维修,自己维修估计很难。

网友B:
 如果线路没坏,三菱伺服是比较好修的,此模块200元以内。

网友A:
“此模块200元以内”———市面上真有卖的吗?

网友B:
   我前几个月买的是150元

网友A:
深表怀疑,什么渠道?确认是针对J2系列伺服的PIM模块,而不是三菱的通用IPM吗?

网友B:
   老斑竹,维修你不懂,三菱的伺服很便宜,二手的主板加模块400块都有人卖,此模块上海赛格有卖,200元以内,你要想买我给你留个电话1396115587薄老板北京东路赛格电子负1楼

网友A:
我有那么"老"吗?呵呵! 不做斑竹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以后还是直接称呼我的论坛ID“波恩”好了。

这么说来是用拆机件更换维修了,这种模块本身在市面上有新品卖吗? 维修这行我确实不懂,以后还要多多向您老请教。:-)

网友B:
  新品我没买过,因为成本太高。这种模块可以用指针万用表触发测试好坏。
  我也没有那么老,我十分仰慕“波恩”的文采和渊博的理论知识,我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维修主管,西门子的东西比较熟一点,请教不敢当,交流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哦了,哪现在谁是斑竹呢?

网友D(2010-06-05):
此模块中DBW和DBV因脚是啥意思啊?DBW和W脚相通,DBV脚和V脚相通,这个模块是好的吗?

网友A:
小规格的J2S伺服,动态制动是依靠继电器短路两相绕组,如果确认“DBW和W脚相通,DBV脚和V脚相通”,则DBW和DBV就缩写而言,可能就是引向继电器触点的动态制动引脚。凭此不足以说明模块的好坏,至少不能说明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