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W文件如何打开?

楼主(2008-01-09):
如题,有几个FX系列的小程序是PMW文件,请问高人,如何打开?

网友A:
使用FXGP软件进行读取,或者使用GPPW软件通过菜单中的

工程》》读入其他格式的文件》》读取FXGP(Win)文件

网友B:
有FX系列软件打开就行'饿!!

网友C:
使用GX-DEVELOPER 软件,即可打开,GX可以打开所有的三菱plc程序,包括以前的DOS下编程软件写的程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我用GX打开了.只是看不到注释,只有程序.

网友D(2008-03-11):
还是不能打开.PMW的文件,下载了GX文件之后却安装不上,还请各位多多帮忙!TKS!

网友C:
下载完全GX之后,要先安装它的安装环境文件EnvMEL,点开EnvMEL,然后点击SETUP.EXE,然后安装。之后再安装GX文件夹下的setup.exe,否则将无法完成安装。

网友E:
我安装好了,但每次新建工程都弹出:工程文件初始化失败!
 何解?

网友F:
选监控模式了?

网友G(2008-11-11):
安装要序列号找不到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H:
对:ZZF_7 关于

安装要序列号找不到请各位帮帮忙

内容的回复:570-986818410

网友H:
为什么我安装好了GX-DEVELOPER后,PLC教材中的例程(PMW文件)还是打不开呢?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安装好了GX-DEVELOPER后,PLC教材中的例程(PMW文件)还是打不开呢?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下?

有什么提示呢

网友J:
打开其他格式的文件 就可以了

网友K(2008-12-31):
我的文件大开了,谢谢好心人

网友L(2009-05-20):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M:
用GP软件可以打开,但没有注释啊!

网友N(2009-08-02):
我也试过了   在打开读取FXGP(Win)文件时变为灰白,无法打开,不知道怎么弄,哪位大侠请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O:
对:xjzlyg 关于引用幸福咫尺 的回复内容:为什么我安装好了GX-DEVELOPER后,PLC教材中的例程(PMW文件)还是打不开呢?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下?

有什么提示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关于下载完全GX之后,要先安装它的安装环境文件EnvMEL,点开EnvMEL,然后点击SETUP.EXE,然后安装。之后再安装GX文件夹下的setup.exe,否则将无法完成安装。

为什么我安装时点SETUP.EXE就出现<参数不正确>的信息,表示什么呢,该怎样改?

网友P(2009-10-20):
也许是软件不完整,可重新下载安装

网友Q(2010-04-15):
我的打开了 要这样打:
点“工程”、“读取其它格式的文件”、“读取FXGP(WIN)格式文件” 找到后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R(2010-12-23):
点“工程”、“读取其它格式的文件”、“读取FXGP(WIN)格式文件” 找到后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S(2012-04-15):
大家很給力啊,打開了

网友T(2012-07-18):
刚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