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不准确度分析-差压式孔板流量计

楼主(2008-01-09):
文章摘自:上海自仪营销中心http://www.mc-saic.com
责任编辑:上海自仪公司新闻中心
差压式孔板流量计优点是适用于较大口径管道的计量;结构简单,安装容易;无可动部件,性能可靠,耐用;应用历史悠久,标准规定最全;按标准制造的孔板不需要标定;价格便宜。缺点:压损大时不适宜长输管线计量;量程比小;前后直管段要求长,占地面积大;输出信号为模拟信号,重复性不高;对整套流量计的精度影响因素多且错综复杂,很难提高测量精度。
    一、不确定度分析
    节流式差压流量计不确定度计算式:
         (1)
    式中;Eqm-流量相对不确定度,% ;EC,Eε,ED,Ed,Eρ,EΔp-分别为C,ε,D,d,ρ,Δp的相对不确定度,%;β-直径比,无量纲。
    1.流量计算方程中描述流体流动状态真实性不确定度因素
    多年来,我国的天然气计量一直以体积流量为结算依据,即以一个大气压(101.325kPa)下,20℃时的天然气的量,对应的体积流量。根据S1Y/T6143-1996[1],天然气标准体积流量计算公式为[2]
         (2)
    式中:qsc-标准状态下天然气体积流量,m3/s;As-秒计量系数,无量纲,As=3.1794×10-6;C-流出系数,无量纲;E-渐近速度系数,无量纲;d-孔板开孔直径,mm;FG-相对密度系数,无量纲;ε-可膨胀性系数,无量纲;F2-超压缩因子,无量纲;FT-流动温度系数,无量纲;p1-孔板上游侧取压孔气流绝对静压,MPa;Δp-气流流经孔板时产生的差压,Pa。
    流出系数C为通过节流装置的实际流量值与理论流量值之比。它是在上游直管段充分长的实验条件下,并且孔板节流装置在满足规定的技术指标下进行校准标定的,才具计量特性。
     (3)
    式中: 直径比,β=d/D;D值的单位为mm;当间距符合法兰取压方式时, L1=L2=25.4/D;当间距符合角接取压方式时,L1=L2=0。
    根据SY/T6143-1996,孔板开孔直径d、测量管内径JD、直径比β和管径雷诺数ReD的极限值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孔径、管内径、直径比和雷诺数极限值表
法兰取压 角接取压
D≥12.5mm
50m≤D≤1000mm
0.20≤β≤0.75
ReD≥1260β2D ReD≥5000(用于0.20≤β≤0.45)
ReD≥10000(用于β>0.45)
    当气流流束在孔板前1D处完全充满管道,且为紊流状态时,流出系数C的百分误差为:当β≤0.6时,为±0.6%;当0.67πβ≤0.75时,为±β%。
    2.被测介质实际物理性质的不确定度因素
    2.1 多相、非牛顿流体[3]~[5]
    标准中要求流经流量计的流体必须是单相的牛顿流体。但是在油气田开采中现场液体含有微粒杂质或气泡,气体中有液滴或固体微粒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分散相的含量多少会影响到基本特性?确定这个界限是很重要的,未来界限的试验研究是流量计研制的一个内容。
    美国雪佛龙公司和科罗拉多工程试验站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1)用孔板流量计测量气体流量,当气体中夹带少量体时,流量测量不确定度偏高,测量的湿气流量随β的增加而减少,在β比为0.7时,测得的流量偏差为-1.7% ;(2)当少量液体时,在β比为0.5时表明孔板性能较好,但是将夹带在孔板上游脱出,以获得最佳的计量性能;(3)用旧的孔板流量计测量湿气,流量计量值将降低3%。
    2.2 天然气相对密度的影响
    密度参数是天然气测量中极为重要的物性参数, 密度测量的不准确度对整个测量系统的不准确度有着很大影响。根据计量条件估算密度带来的不确定度:当仪表精度较低运行在下限时,不确定度为±0.818%;反之,不确定度则在±0.793%,由此可见密度在流量测量中至关重要,所以为了准确进行天然气计量,选用在线色谱仪进行组分在线分析是
十分必要的。
    3.测量中重要设备(如孔板开孔直径及直径比)的不确定度
    SY/T6143-1996规定,标准孔板是由机械加工获得的一块圆形穿孔的薄板。它的节流孔圆筒形柱面与孔板上游端面垂直,其边缘是尖锐的, 孔板厚与孔板直径比是比较小的。孔板在测量管内的部分应该是圆的并与测量管轴线同轴,孔板的两端面应始终是平整的和平行的
    3.1 孔板偏心
    根据GB2624-81规定,孔板应与节流装置中的直管段对中。实验表明,孔板偏心引起的计量误差一般在2%以内,孔径比β值愈高,偏心率影响愈大,应不用值高的孔板。

    3.2 孔板弯曲
    由于安装或维修不当。使孔板发生弯曲或变形, 导致流量测量误差较大。在法兰取压的孔板上进行测试,孔板弯曲产生的最大误差约为3.5%,见图1。
    3.3 孔板边缘尖锐度
    孔板入口边缘磨损变钝不锐或受腐蚀发生缺口,或孔板管道内部的焊缝或计量法兰垫片,都将使实际流量系数增大和差压降低,造成计算气量偏小。
    二、提高计量精度的措施
    1.消除气流中的脉动流
    管道中由于气体的流速和压力发生突然变化,造成脉动流,它能引起差压的波动,而节流装置的流量计算公式是以兰孔板的稳定流动为基础的,当测量点有脉动现象时,稳定原理不能成立,从而影响测量精度,产生计量误差。
    脉流流量总不确定度等于按GB/T2624-93计算的测量误差与脉动附加不确定度的合成。
         (4)
    式中:ET-脉动附加不确定度,无量纲; -轴向时均速度,m/s; -速度脉动分量均方根值,m/s。(公式应用条件 ≤0.32)
    因此,为了保证天然气计量精度,必须抑制脉动流。常用的措施有:
    (1)在满足计量能力的条件下,应选择内径较小的测量管,提高差压和孔径比;
    (2)采用短引压管线,减少管线中的阻力件,并使上下游管线长度相等,减少系统中产生谐振和压力脉动振幅增加;
    (3)从管线中消除游离液体,管线中的积液引起的脉动可采用自动清管系统或低处安装分液器来处理。
    2.计量装置的设计安装应符台SY/T 6143-1996
    由于影响孔板流量计测量精度的根本原因是节流装置的几何形状和流动动态是否偏离设计标准。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定期做好系统的校检、维护工作,对于实际使用中的压力、温度、流量等工况参数的变化,应进行及时修正。可采用全补偿的流量计算机的积算方案,以减少计量误差,确保计量精度。
    3.避免人为计量误差
    加强计量管理,提高操作人员技术素质,积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天然气计量技术。
宋艾玲 梁光川

楼主(2008-04-16):
http://www.mc-saic.com/article.asp技术中心

网友A(2008-09-13):
差压式孔板流量计计量分析

发布者:江苏省苏科仪表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08年6月10日
Audo look6.0下载
     SKLG型差压式孔板流量计优点是适用于较大口径管道的计量;结构简单,安装容易;无可动部件,性能可靠,耐用;应用历史悠久,标准规定最全;按标准制造的孔板不需要标定;价格便宜。缺点:压损大时不适宜长输管线计量;量程比小;前后直管段要求长,占地面积大;输出信号为模拟信号,重复性不高;对整套流量计的精度影响因素多且错综复杂,很难提高测量精度。
    一、不确定度分析
    节流式差压流量计不确定度计算式:(1)
    式中;Eqm-流量相对不确定度,% ;EC,Eε,ED,Ed,Eρ,EΔp-分别为C,ε,D,d,ρ,Δp的相对不确定度,%;β-直径比,无量纲。
    1.SKLG型孔板流量计计算方程中描述流体流动状态真实性不确定度因素
    多年来,我国的天然气计量一直以体积流量为结算依据,即以一个大气压(101.325kPa)下,20℃时的天然气的量,对应的体积流量。根据标准,天然气标准体积流量计算公式为[2](2)
    式中:qsc-标准状态下天然气体积流量,m3/s;As-秒计量系数,无量纲,As=3.1794×10-6;C-流出系数,无量纲;E-渐近速度系数,无量纲;d-孔板开孔直径,mm;FG-相对密度系数,无量纲;ε-可膨胀性系数,无量纲;F2-超压缩因子,无量纲;FT-流动温度系数,无量纲;p1-孔板上游侧取压孔气流绝对静压,MPa;Δp-气流流经孔板时产生的差压,Pa。
    流出系数C为通过节流装置的实际流量值与理论流量值之比。它是在上游直管段充分长的实验条件下,并且孔板节流装置在满足规定的技术指标下进行校准标定的,才具计量特性。(3)
    式中: 直径比,β=d/D;D值的单位为mm;当间距符合法兰取压方式时, L1=L2=25.4/D;当间距符合角接取压方式时,L1=L2=0。
    根据规范,孔板开孔直径d、测量管内径JD、直径比β和管径雷诺数ReD的极限值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孔径、管内径、直径比和雷诺数极限值表
 法兰取压  角接取压
 D≥12.5mm D≥12.5mm
 50m≤D≤1000mm  50m≤D≤1000mm
 0.20≤β≤0.75  0.20≤β≤0.75
 ReD≥1260β2D  ReD≥5000(用于0.20≤β≤0.45)ReD≥10000(用于β>0.45)

 3.2 孔板弯曲
    由于安装或维修不当。使孔板发生弯曲或变形, 导致流量测量误差较大。在法兰取压的孔板上进行测试,孔板弯曲产生的最大误差约为3.5%,见图1。
    3.3 孔板边缘尖锐度
    孔板入口边缘磨损变钝不锐或受腐蚀发生缺口,或孔板管道内部的焊缝或计量法兰垫片,都将使实际流量系数增大和差压降低,造成计算气量偏小。
    二、提高计量精度的措施
    1.消除气流中的脉动流
    管道中由于气体的流速和压力发生突然变化,造成脉动流,它能引起差压的波动,而节流装置的流量计算公式是以兰孔板的稳定流动为基础的,当测量点有脉动现象时,稳定原理不能成立,从而影响测量精度,产生计量误差。
    脉流流量总不确定度等于按GB/T2624-93计算的测量误差与脉动附加不确定度的合成。(4)
    式中:ET-脉动附加不确定度,无量纲;-轴向时均速度,m/s;-速度脉动分量均方根值,m/s。(公式应用条件≤0.32) 因此,为了保证天然气计量精度,必须抑制脉动流。常用的措施有:
    (1)在满足计量能力的条件下,应选择内径较小的测量管,提高差压和孔径比;    (2)采用短引压管线,减少管线中的阻力件,并使上下游管线长度相等,减少系统中产生谐振和压力脉动振幅增加;    (3)从管线中消除游离液体,管线中的积液引起的脉动可采用自动清管系统或低处安装分液器来处理。
    2.计量装置的设计安装应符合规范
    由于影响孔板流量计测量精度的根本原因是节流装置的几何形状和流动动态是否偏离设计标准。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定期做好系统的校检、维护工作,对于实际使用中的压力、温度、流量等工况参数的变化,应进行及时修正。可采用全补偿的流量计算机的积算方案,以减少计量误差,确保计量精度。
    3.避免人为计量误差
    加强计量管理,提高操作人员技术素质,积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天然气计量技术。

                                                                          江苏省苏科仪表有限公司

                                                                           技术部:刘宇

当气流流束在孔板前1D处完全充满管道,且为紊流状态时,流出系数C的百分误差为:当β≤0.6时,为±0.6%;当0.67πβ≤0.75时,为±β%。
    2.被测介质实际物理性质的不确定度因素
    2.1 多相、非牛顿流体[3]~[5]
    标准中要求流经流量计的流体必须是单相的牛顿流体。但是在油气田开采中现场液体含有微粒杂质或气泡,气体中有液滴或固体微粒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分散相的含量多少会影响到基本特性?确定这个界限是很重要的,未来界限的试验研究是流量计研制的一个内容。
    美国雪佛龙公司和科罗拉多工程试验站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1)用孔板流量计测量气体流量,当气体中夹带少量体时,流量测量不确定度偏高,测量的湿气流量随β的增加而减少,在β比为0.7时,测得的流量偏差为-1.7% ;(2)当少量液体时,在β比为0.5时表明孔板性能较好,但是将夹带在孔板上游脱出,以获得最佳的计量性能;(3)用旧的孔板流量计测量湿气,流量计量值将降低3%。
    2.2 天然气相对密度的影响
    密度参数是天然气测量中极为重要的物性参数, 密度测量的不准确度对整个测量系统的不准确度有着很大影响。根据计量条件估算密度带来的不确定度:当仪表精度较低运行在下限时,不确定度为±0.818%;反之,不确定度则在±0.793%,由此可见密度在流量测量中至关重要,所以为了准确进行天然气计量,选用在线色谱仪进行组分在线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3.测量中重要设备(如孔板开孔直径及直径比)的不确定度
    规范规定,标准孔板是由机械加工获得的一块圆形穿孔的薄板。它的节流孔圆筒形柱面与孔板上游端面垂直,其边缘是尖锐的, 孔板厚与孔板直径比是比较小的。孔板在测量管内的部分应该是圆的并与测量管轴线同轴,孔板的两端面应始终是平整的和平行的
    3.1 孔板偏心
    根据GB2624-81规定,孔板应与节流装置中的直管段对中。实验表明,孔板偏心引起的计量误差一般在2%以内,孔径比β值愈高,偏心率影响愈大,应不用值高的孔板。

网友B(2010-02-07):
EDITFLOW 流量检测传感器
1. 工作原理
微波探头以5mw 的功率发射一种24.125Ghz 的高频微波信号,当有物体通过时,会对微波信号形成一种反射,主机会根据发射和反射微波信号的变化量,经过计算得出被测物体的实际流量,并将数值显示在主机
可进行粉末状物体流量的检测
可测试是否有物体通过
可测定物体是否流通
可在罐状容器中测定物体水平面
可对灰尘进行探测
可对所有粉尘状物体进行检测,例如:沙,
石膏, 木屑/工艺木片, 水泥,
煤粉/褐焦炭粉,
面粉,
碳酸钙粉末,
滑石粉,
碎石料,
石灰粉,
石灰石粉…
可对自由落体式的传送方式测量
可对空气传送的方式测量
ATEX型
测量流量范围可以从0.5kg/ 小时到几吨每小时
对横向和纵向的传送方式均可测量
可适应浓度和颗粒大小的变化

产品型号
EDIT FLOW – 一般测量
标准型和ATEX型均包含:
传感器;电子显示仪;安装支架
EDIT DUAL FLOW-大流量测定
在管道截面>200mm的情况下标准型和ATEX型均包含:
两个传感器;一个电子显示仪;多个支架
EDIT MINI FLOW-小流量测定
载被测物体流量较低的情况下标准型和ATEX型包含:
一个传感器;一个电子显示仪;消营器
EDIT FLOW NO FLOW-无流量测定
探测是否有物体通过的标准型和ATEX型包括:
传感器和安装支架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EDIT 红外在线水分仪
在线含水率分析仪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1. 产品简介
一款红外监测系统,在冶金,烟草,食品(包括饲料),木材,纸品加工,建材,化工,矿业,制药,
能源等领域中对产品含水率及其他必要组成成分的测定. 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类涂层厚度检测及控制。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物体的含水率进行持续的监控对于优化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EDIT在线含水
率分析仪IRPC 就是用来在材料被烘干后以及混合前后来检测物料含水率的。
被烘干的材料如果过干的话就会很快被检测和矫正。通过持续地对材料监控来保证板材最好的质量,
这种监控是在搅拌后和成型之后进行的。
EDIT在线含水率分析仪IRPC减少了运转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保证了质量。
2. 工作原理
非接触在线测量系统使用了一种光学转换器和可被材料所含水分吸收的近红外NIR (near infrared)
的光源。这意味着,被测材料越潮湿,被反射的光就越少。由一种卤元素灯发出的光束通过反射镜和
透镜的组合被分成测量光束和参照光束。两束光都会经过滤器过滤后排除无用的光谱范围的光。被测
材料上突出的红外线区域的那束光被保留下来。将反射光束与参照光束对比用来判断材料含水率。
3. 产品型号
IPRC- S 标准型是用来检测产品含水率.
不受物料起伏和形状的影响,可对封闭传送方式进行检测.
a.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b.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1. 产品简介
一款红外监测系统,在冶金,烟草,食品(包括饲料),木材,纸品加工,建材,化工,矿业,制药,
能源等领域中对产品含水率及其他必要组成成分的测定. 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类涂层厚度检测及控制。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物体的含水率进行持续的监控对于优化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EDIT在线含水
率分析仪IRPC 就是用来在材料被烘干后以及混合前后来检测物料含水率的。
被烘干的材料如果过干的话就会很快被检测和矫正。通过持续地对材料监控来保证板材最好的质量,
这种监控是在搅拌后和成型之后进行的。
EDIT在线含水率分析仪IRPC减少了运转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保证了质量。
2. 工作原理
非接触在线测量系统使用了一种光学转换器和可被材料所含水分吸收的近红外NIR (near infrared)
的光源。这意味着,被测材料越潮湿,被反射的光就越少。由一种卤元素灯发出的光束通过反射镜和
透镜的组合被分成测量光束和参照光束。两束光都会经过滤器过滤后排除无用的光谱范围的光。被测
材料上突出的红外线区域的那束光被保留下来。将反射光束与参照光束对比用来判断材料含水率。
3. 产品型号
IPRC- S 标准型是用来检测产品含水率.
不受物料起伏和形状的影响,可对封闭传送方式进行检测.
a.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b.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