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AB的1756-L61在运行中无故停止

楼主(2008-01-09):
某项目用了几套1756-L61冗余,其中有1套1756-L61CPU冗余在运行中突然无故停机CPU没有报任何故障,也没有红灯! 至今查不出原因,如此相同情况已经在大半年时间里出现2次了。
另:自己推测冗余没有自动切换的原因是当前运行的CPU没有故障而停机,冗余不会切换。这种理解对吗?

网友A:
下载最新的固件实验一下,估计是固件的问题。

楼主:
固件版本是去年底下载的,是最新的,软件版本为V15!
请问还有别的可能原因么?

网友A:
ABB AC800M也是出现你说的类似的情况,最后检查是主机运行时把从机的固件覆盖了,从而不能切换。
你拔掉以太网网线或CNET网线或在RSLINX里手动切换,然后看RSLINX里冗余模块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