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阀体材料的选择

楼主(2008-01-09):
介质是96%浓硫酸,气动控制,该选用什么阀体材料和什么类型的阀?

网友A:
衬四氟,阀体可以选碳钢,阀选什么类型要看你的条件,是调节还是仅切断,建议使用衬四氟球阀,但国产的使用寿命都不怎么样

网友B:
球墨铸铁阀体,聚四氟密封,气动闸板阀.

网友C:
要看你的阀门用在什么地方啦,不同的介质不一样的啊

网友D(2009-03-10):
用WCB阀体,再用衬氟的阀芯就可以,也可以用HT200,阀门用隔膜阀也可以,不过要用衬氟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