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ZP10A与2CZ10A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08-01-09):
各位师傅,请问zp10A与2cz10A的二极管有何区别?
原来用的是zp10A的,后来又去买,买来的时2cz10A的,不知道买来的能不能用?
请教各位了!
谢谢!

网友A:
1、2cz10A:是N型硅材料做的整流用二极管!
2、zp10A原来是用作什么电路的?
3、如果是整流电路我想可以代替!

楼主:
是两个直流24v电源冗余,每个电源输出用了一个zp10A二极管。

网友A:
1、此型号不是我们常用的型号,你一定要清楚原来是用作什么电路(保护用的?),然后再确定是否能带用;
2、它是怎么坏的,根据其它电路分析一下,我什么也不知道,没法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