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态继电器和光耦的有没有常闭的触点??

楼主(2008-01-09):
请问固态继电器和光耦的有没有常闭的触点??我用到现在都是常开的!!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常闭触点的一般要定做。

网友B(2011-11-28):
有,直流型号SDD-1HD,交流型号SDA-2HD

网友C(2012-01-06):
固态继电器主回路就是常开的,通过控制端来控制它的通断

网友D:
原来这样,怪不得我到现在用的都是常开的!!

网友E(2012-03-23):
固态继电器?参考这个网站的资料吧 http://www.skes-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