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兰空压机故障处理

楼主(2008-01-09):
大家好:
     我是新疆井下作业服务公司,我公司有一台型号为:SULLAIR1150/350-2.26两级油浸式螺杆空气压缩机,今天启动时,发生空压机油气分离滤芯高温烧毁的的故障,请教了好多人,都说不清楚原因,请教那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8-02-25):
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B:
是不是没油了 ,或者是油温太高了,检查油标,或换油,看看通风扇

网友C(2008-07-25):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我这有一台空压机高温,但是太不稳定,降温快升温也快,反正不正常!散热器和温控阀,还有油都没有问题,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D:
空压机油细分离器高温燃烧,有时是油品质量问题(闪点太低);焦化的油颗粒粘结在滤芯层内,机体润滑油系统内阻变大,所以建议全部清洗机体内部系统,用清洗油清洗500小时,换全合成油就可以!

网友D:
QINGDAODENUO,检查一下温控阀芯下面的铁管丝牙不要旋进去的太多,使热控阀的阀芯不要触及到他就可以

网友D:
qingdaodenuo 在重庆路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