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索兰空压机故障

楼主(2008-01-09):
大家好:
     我是新疆井下作业服务公司,我公司有一台型号为:SULLAIR1150/350-2.26两级油浸式螺杆空气压缩机,今天启动时,发生空压机油气分离滤芯高温烧毁的的故障,请教了好多人,都说不清楚原因,请教那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8-02-14):
      是不是长在重载的情况下长时间工作,油温太高

网友B:
为什么不找厂家啊?

网友C:
英格索兰的没用过,但螺杆空气压缩机的工作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在螺杆空气压缩机中应该有高温保护控制,为什么你的高温保护没动作?

网友D(2008-06-04):
你的问题出在:空压机长期在井下工作,工作环境不好,导致油水分离滤芯堵塞,所以在分离油气时,气体不能以及排出,将滤芯挤破;以后用的时候要注意;经常更换空气滤芯(一般风吹3次后就不要再使用) 。2000小时更换一次超级冷却油

网友D:
不论是不是这个问题,也请你给予回复,大家相互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