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助802D故障

楼主(2008-01-09):
我单位有一台加工中心用802D 系统,现在出现以下故障:当机床主轴设定转速1000转时主轴电机(1ph7105-2nf02-olco)出现好象轴承坏掉的那中声音(轴承没坏),切转速不稳最低只有几十转最高九百多转的不停变化,还有电控箱里的电抗器会发出"吱吱"的叫声,显示608报警.当设定转速3000转以上时,转速稳定电机也没有怪声.请各位帮帮我.故障出在那里怎么解决.

网友A:
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我想电话和您交流一下

楼主:
小春子谢谢你我的联系方式是:0379--64363690

网友B:
主轴驱动的参数设定有问题。

网友C:
参数问题可能比较大.

楼主:
这个问题以解决,问题出自主轴驱动板上的一个兵字变压器。在电路板上测量这个变压器的一个次级绕组不通。拆掉后测量正常 ,重新装上后试机恢复正常。之前也没有发现有虚焊呀。到底是什么原因,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网友D:
请问各位大侠:
西门子810D数控系统的适配器的型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