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I/O模块的更换步骤

楼主(2008-01-09):
哪位大侠能说说DCS系统I/O模块的现场更换步骤,谢谢!

网友A(2008-02-13):
I/O模块分带冗余的和不带冗余的,方法一样,关键是防止静电干扰,你可以带防静电环,不过一般我们就是把手往机柜上摸一下而已;
再就是最好把现场的调节阀改为现场手动,控制回路改为手动,当然模块坏都坏了,意义也不大。

网友B:
模块坏都坏了,直接拔下来好了,其他操作意义不大
防静电环最好能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