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缺相还能运行的原因?

楼主(2008-01-09):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网友A:
应该是电机六根线断开一根吧.

楼主:
是的,这个就会造成上面的现象?

网友A:
负载很轻.

楼主:
是的,负载不大的。

网友A:
接好,不允许这样运行,三相电流已经偏了.原理看一下书吧,一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B:
负载很轻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