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请问三菱V系列和其他A,E系列的具体差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8-01-09):
大家好,我只是知道三菱V系列的变频器是用于大力矩,类似于卷饶类型的设备中,但具体和其他类型的变频器来说,究竟有哪些不同呢?还望各位前辈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主要是控制方式不同,就是软件算法不同了.A是最先进的,E是经济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