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及许姗姗、李晓东-PX、lesing:台达ASD-A系列伺服的脉冲输入线路问题!

楼主(2008-01-09):
目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采用西门子S7-200 226CN型PLC的CPU单元来驱动台达ASD-A伺服,出现伺服驱动器偶尔接受不到PLC的脉冲或只能接受到PLC发的一个方向的脉冲。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硬件情况:西门子S7-226CN型CPU单元的Q0.0驱动X轴伺服,Q0.2为X轴伺服方向脉冲;Q0.1驱动Y轴伺服,Q0.3为Y轴伺服方向脉冲。

参数设置情况:台达ASD-A伺服的P1-00参数默认为2,脉冲信号+方向信号,默认正逻辑。
出现的故障情况如下。

楼主:
当采用如下线路的时候,偶然会出现伺服接受不到PLC发出的脉冲:

楼主:
如果采用如下线路,当PLC提供的方向脉冲信号为低电平时,伺服正常工作;当PLC提供的方向脉冲信号为高电平时,伺服接受不到PLC发出的脉冲:

楼主:
附属参考信息:西门子PLC的I/O框图如下:

楼主:
我是这样判断伺服接受不到PLC发出的脉冲的:
    1、在PLC程序中我设置了监视脉冲输出口的高速计数器(该高速计数器在PLC内部监测,在外部无任何接线),可以监测到脉冲数已经发出;
    2、Q0.0和Q0.1的输出指示灯都已经点亮。2个伺服出现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3、PLC输出选择的是PTO输出,输出占空比为50%的脉冲信号,在Q0.0和Q0.1输出端用万用表测量,大概是12.4V左右(PLC公共端是DC24V)。

楼主:
西门子226的Q0.0和Q0.1共用公共端,而且应当连接高电平,所以Q0.0和Q0.1输出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
    第2个图的接线是手册上的集电极开路输出NPN接线,可是却无法接受到另一个方向的脉冲信号。

楼主:
我把伺服的逻辑设为反逻辑,可以反方向运行,不过还是只能一个方向运转,这说明伺服驱动器没有问题吧。

楼主:
如果采用第1张图的接线方式,平常是可以用,不过会两三天偶然出现伺服接受不到脉冲的情况——确认PLC已经发出脉冲,但把伺服显示置为CP时无法监测到脉冲(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此时伺服显示为所有小数点被点亮——绝对位置为负值。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接线端子怎么都是36呢

楼主:
不好意思,临时画的,没改过来,多谢提醒,我重发一下。

楼主:
按照台达伺服手册所描述,我上述2种接线方法是相同的效果,可实际上怎么又会不一样呢?是不是伺服的实际线路比框图复杂得多,存在其它电路或取样电路什么的?

楼主:
第2种接法是手册上的接法,只是把第1种接法的限流电阻从高电平端移到了低电平端而已,怎么就会只能接受到一个方向的脉冲了呢?真奇怪!

楼主:
在伺服参数和状态显示画面中找不到显示是否已经输入方向信号的显示,没法判断方向信号是否已经输入。不知道可以显示这个方向信号吗?

楼主:
我已经确认实际接线就是上述图中的接线,不存在与图纸不符的情况,2台伺服的情况均相同。

楼主:
至于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我已经把2-08设为10后断电重新设置过了,已经进行了初始化。可效果一样。

楼主:
S7-226的脉冲输出频率不高,我设置为50微秒的周期,也就是20KHz,我想,伺服对这个频率的脉冲应该接受得到才对。

楼主:
请各位高人帮我参考一下,多谢!

网友:
手边一时没有西门子PLC,用了个三菱,有伺服,现象正常,没有出现问题,,,接线,和参数采用机体推荐方式。暂时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继续思考。。。。并且关注中。。。。

楼主:
奇怪的是,第1种线路偶尔出现接受不到脉冲的情况,故障时伺服显示的位置是负值(小数点全点亮)?

楼主:
多谢参考,我也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忽然发现个问题,ASDA-B的伺服,方向信号是高低电平而不是脉冲。。你上面说的脉冲??

楼主:
哦,习惯了,说的是脉冲,实际上给的是持续的低电平或高电平。

楼主:
由于PLC输出给伺服的信号脉冲和方向输入是有源的,所以伺服驱动器的PU-HI端子就没有接线,也没有和VDD短接。

楼主:
上面2张图中那一种是正确的?或者都不正确?

楼主:
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确实有点考人。

网友:
这个是标准接线图。。。台达的

网友:
我的接线是上面这样的,顺便说句,资料上,pulse是脉冲正,/pulse是脉冲负,那标准接线里面,/pulse接的是电源-端????

楼主: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确实有些奇怪。如果按标准接线,那么/pulse和/SIGN就应该接正。
    你用的也是S7-200吗?你上图的接线,伺服电机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
先用三菱。然后中午吃饭时候找朋友要了个200又试了下,都可以工作。
因为是高低电平,和等占空脉冲,反接倒是无所谓,但作为指导的标准文档应该是 严格 严谨的。

楼主:
我觉得使用手册上的电路和台达实际线路不同,因为极性反接也可以驱动。
    多谢帮我测试,我试一下看看。

楼主:
TO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按照你的方法,我已经做过测试了,一旦PLS和SIGN接高电平,/PLS和/SIGN接低电平,也就是你的图纸接线,伺服驱动器将无法收到脉冲和方向信号,无论COM-端子与DC24V-短接否都是一样的。
    那说明手册上标准接线图还是没有错,只是那个PLS和/PLS,SIGN与/SIGN应当颠倒过来才对。

楼主:
现在更蒙了,为什么你可以那样接线,能够驱动,而我的A系列却不行呢?

楼主:
    我现在已经把接线又改回最初设计图纸了,就是我上面的第1个图,但是这样的话存在有时候接收不到脉冲的情况,我不知道和接线有没有关系。更为详细地描述,请参阅另外一个贴,比较详细地描述到了这个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37949

网友B:
 “现在更蒙了,为什么你可以那样接线,能够驱动,而我的A系列却不行呢?”

1、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的接线与你的接线不同!
2、西玛仪表仪表是集电极输出,而老菜鸟你的接线是射极输出;
3、我建议,你的问题出在接法上:
(1)24+接 → (一图)的1KΩ  ;
(2)Q0.2接 → 24-  ;
(3)集电极c接 → (一图)的37 ;
(4)24+接 → (一图)的1KΩ  ;
(5)Q0.0接 → 24-  ;
(6)集电极c接 → (一图)的41 ;
4、这样把你图中的射极输出改为集电极输出试试看;

网友C:
支持楼上的说法,再不行就用隔离模块隔离一下

楼主:
多谢老刘参考,你的建议我考虑了一下,也存在以下问题:
1、西门子S7-200的226型PLC的Q0.0-Q0.7共用了1个公共端,而且只能接高电平,1KΩ串不到Q0.0的集电极上去,如果串到公共端,那么Q0.0-0.7都受到了影响;
2、既然串不了电阻,Q0.2接24-就会短路。
3、既然前两步都不存在,这后一步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B:
1、老菜鸟,你把PLC的输出Q0.2、Q0.1当作射极了;
2、PLC的输出Q0.2、Q0.1它是集电极,所有射极共地用了1个公共端,接24-低电平!!!
(1)24+接 → 1KΩ → 36脚;
(2)集电极Q0.2接 → 37脚 ;
(3)射极共地1个公共端接 → 24-
(4)24+接 → 1KΩ → 43脚;
(5)集电极Q0.0接 → 41脚
(6)射极共地1个公共端接 → 24-

网友:
我觉得,这个系统我们考虑得太多。相对于伺服来说,它只需要接收得是高低电平得脉冲信号,只要PLC得晶体管输出能输出个脉冲,电位能触发伺服驱动的光藕,那就应该收得到。而等占空比脉冲是不分方向的。因此对于晶体管输出。无论是哪个极输出。只要能与电源+或—成一定电位差就应该可以触发。

楼主:
我分析了一下老刘的建议,存在如下的疑问: 1、西门子S7-200的输入可以接受任何极性(公共端为“+”还是“-”都没有问题),可输出公共端只能接受“+”极性——输出口不是三极管直接驱动,应该是MOS管,我在3楼的贴图中可以看到:
2、我一直按S7-200的标准接线图来接线,没有试过M接“+”,1L+接“-”的接法,不知道会不会烧坏PLC。如果这种接法可行,那么西门子手册就没有把所有可能性说清楚,是不完善的。

网友B:
1、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的接线方式,就是我说的方式,你的接线和他不同,他没有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2、不会烧的,放心!!!

楼主:
多谢参考,我觉得西玛仪表说的值得商榷,因为你认定ASD-A的脉冲和方向输入电路的光偶是双向触发的,而我认为是单向触发的。 如果ASD-A的脉冲和方向输入电路的光偶是双向触发的,那么我按照你那个图接线,伺服应该能接收到脉冲,但实际上用CP监测状态看不到脉冲输入,伺服也不动作。 ASD-A手册上也表明那个光偶是单向触发的:

楼主:
TO 刘志斌:
    西玛仪表的PLC部分接线和我的PLC部分接线是完全相同的,都是1L+接的“+”,“M”接的“-”。和你说的接线方式不一样。

网友B:
你没仔细看!

网友:
嘿嘿···偶又来了,其实我的意思还是,不要去管PLC内部是怎么样的原理,只要他能输出个占空比脉冲,而且峰峰值是24V,串个1K后,伺服就应该能触发它的光藕。否则肯定有一个故障了。对于脉冲来说是不需要方向的。

楼主:
嗯,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按照那个图,而且45、47、49脚也与外部DC24V的负极连接了,ASD-A确实不动作,也检测不到脉冲信号,说明没有触发伺服的光藕。

楼主:
我又看了看,西玛仪表PLC的1L+接的“+”,“M”接的“-”,和我说的接线方式还是一样的。

网友:
那就完蛋了,我是可以用的,用示波器打了,也是对的。

唉·不知道是PLC还是伺服还是限流电阻。总之有一个是永垂不朽了。

网友B:
老菜鸟,IL+与M之间是DC24V吗?

楼主:
没有完蛋呀,我按1楼的图又接回去了,也是正常的,两个方向都可以动作。只不过存在我另外一个帖子中的问题: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7949

楼主:
1L+与M之间确实是DC24V。

网友:
寒·说了半天,忽然发现,楼主的是ASDA-A型伺服。。我用的是ASDA-B型~~

网友B:
你原来第一张图的连接是正确的:
(1)Q0.2 → 1KΩ → 36脚;
(2)M → 37脚 ;
(3)Q0.0 → 1KΩ → 43脚;
(4)M → 41脚

网友B:
请检测Q0.0、Q0.1、Q0.2、Q0.3、……到M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日本人的东西喜欢集电极输出,欧洲人的东西喜欢射极输出,这都无所谓的。但只要不是推挽式的输出,就会出现输出为高阻态的情况,这时很容易被干扰。
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在台达一侧接电阻。在36/37与41/43之间分别并一个1K的电阻,电阻最好直接焊在台达的接头里。在有电流的时候,它的分流很小,在没有信号电流的时候,把这个电阻接在接受信号的一侧总好过接在发出信号的一侧,毕竟干扰是在传输线中产生的。很多产品都会在接收光藕上并一个1K的电阻的,比如您现在使用的西门子PLC。
另外,这个并接的电阻使用1/8W的功率就没问题了。毕竟它并接了一个小电阻和一个二极管,不会与另一个1K的限流电阻1:1分压。

楼主:
TO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其实是我错在先——我最初把帖子主题和正文打成了B系列,过了几小时突然发现打错了就把他改过来了,最初误导了你而没有说明,最后我说的A系列也没有引起你的注意,不好意思了。

楼主:
TO 刘志斌:
    Q0.0对M的电压:当Q0.0接通时也就是50%占空比脉冲输出时,对M的电压是12.4V;当Q0.0没有接通时也就是没有脉冲输出时,对M的电压是0V——但此时并不代表Q0.0就是DC24V-低电平,此时Q0.0处于悬空状态,和其他电路任何一点的电压都是0V,和任何电路都不构成回路;
    Q0.1对M的电压:和Q0.0相同;
    Q0.2对M的电压:当Q0.2接通时对M的电压是24V;当Q0.2没有接通时,对M的电压是0V——但此时并不代表Q0.2就是DC24V-低电平,此时Q0.2处于悬空状态,和其他电路任何一点的电压都是0V,和任何电路都不构成回路;
    Q0.3对M的电压:和Q0.2相同。

网友B:
现在怎么样,好了么有???

楼主:
    多谢刘版主的建议,非常有道理!如果我下一个解决办法不起作用,我会按你说的办法试一下。

楼主:
TO 刘志斌:
    问题有些进展,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可能是出现这个问题的本质所在。这个情况我就不再这个帖子赘述了,我写在另外一个帖子,烦请关注: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7949

网友B:
1、我想Q0.0、Q0.1、Q0.2、Q0.3、……到M的电压是对称的,一样的;
2、Q0.0、Q0.1与Q0.2、Q0.3不一样,是否是伺服输入36脚有问题了?
3、把PLCQ0.0、Q0.1、Q0.2、Q0.3、……输出开路,在量一次电压看是否相同,如果相同,伺服输入36脚有问题了!

网友B:
在量一次电压看是否相同,如果相同,伺服输入36脚有问题了!

网友B:
   Q0.2对M的电压:当Q0.2接通时对M的电压是24V,说明伺服输入36脚里开路,没有输入电流;

楼主:
Q0.0、Q0.1与Q0.2、Q0.3不一样,那是因为Q0.0与Q0.1是高速脉冲输出端,输出的是连续的占空比为50%、周期为50微秒的脉冲信号,而Q0.2与Q0.3是普通的晶体管输出端,输出的是DC24V的连续高电平。
    Q0.2对M的电压:当Q0.2接通时对M的电压是24V,并不说明伺服输入36脚里开路,36脚也有电流存在,因为此时36脚的电压为4.3V,限流电阻分掉了19.7V的压降。

楼主:
确实没有把PLCQ0.0、Q0.1、Q0.2、Q0.3、……输出开路测量电压,不过即使开路,也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测量结果和我的理论预期结果相同。不过我也会也开路测一下。

楼主:
不知各位的意见如何?

网友B:
不在现场,有很多信息看不到,很难得出准确判断,你说得情况要全、准才行!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7949
我这会没法发回复,所以转到这里来了。

这两天比较忙,这会儿看到帖子才。回顾老菜鸟的帖子,现象是:
1、伺服无法接收脉冲。
2、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

根据描述,有如下问题,
1、故障时,接线情况下,方向信号对脉冲信号产生影响。无脉冲有方向时,43脚对com有1.5V。而此时,PLC的Q0.0上电压对com是0V,而且是导通状态。因为Q0.0未输出时,引脚相当于悬空的话,那对这com的0V是从哪个方向出来的?可以肯定的是1.5V是由伺服端传来的。另外说43脚反而比Q0.0高1.5V。对这种现象只有解释成,Q0.0此时被某条通路连接在com上了而且这条通路是不经过43脚的。另外当有脉冲时,Q0.0又是24V,这说明Q0.0不是被直接短接com上的,否则有脉冲时24和com(24-)就短路了。因此Q0.0对com的通路上是有电阻的。而且电阻值应该会比较小,这才使得Q0.0会打成0V。这个跟后面的检测又有冲突了。假如Q0.0是在PLC内部被短了,则不接线时,无脉冲,Q0.0将不会是悬空。唯一解释线路是从Q0.0到43脚之间什么地方被短接到24V-了。这现实么????不太现实啊~~~所以郁闷了。最后的可能的地方就是当时老菜鸟在进行1测试时,方向信号是断开的。换句话说,当无方向输出是,Q0.0与com断开,所以为0V所以43脚为0V,而有方向时,Q0.0才被PLC内部短接进了com(也就是m,也就是24-)。
2、我计算了下电流,24V,外部1000欧,内部270欧,经过光耦电流将是18.3mA。光耦一般是5mA~20之间。所以还可以。假如5V直连将是15.9mA。可以用。1.4v以下将无法触发了。
3、当有脉冲,无方向时,Q0.0是24V,而43脚有2.3V,说明线路电流是(24-2.3)/1000=21.7mA。假如这电流直接进了光耦将非常危险。而现实是,伺服有时可以接收脉冲。要断电再上才能继续接收,说明有可能光耦确实处在这个极限状态,发热量过大导致不稳定。

很郁闷,综合来考虑,还是晕了。。。。

楼主:
我已经在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7949中回复。

网友B:
不知好了没有,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
他一天都没有上,估计还在整~~

楼主:
托大家的洪福,已经搞定,我在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7949中去回复。

楼主:
再次多谢大家关注!

楼主:
图1偶尔接受不到PLC的脉冲的问题,我已经解决;
    图2只能接受1个方向的脉冲信号,还没有明白。虽然不需要解决,不过也是一个疑问。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