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制动时电流过大报警

楼主(2008-01-09):
我在维修一台伺服驱动器时,电机能够正常运转,但是在停止时(因为要制动,它的制动方式是监测母线电压升高而制动的,属于能耗制动},伺服驱动器就电流过大报警,重新关机后又再启动,能够正常运转,但是在停止时又报警,检测了制动环节,都是好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制动过程过快,母线电压来不及释放,建议确认制动电阻是否合适。

网友B:
接制动电阻了吗?能换更小的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