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8-01-09):
请问各位专家:
同样功率同样速比的摆线针轮减速机和齿轮减速机,在同一个电机驱动下,哪个输出转矩大?

网友A:
理论上速比不变输出转狙当然一样(否则永动机面世了)
实际有差别主要取决于效率等因素

网友B:
如果都在普通情况下摆线针轮的要稍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