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奇怪的启动方式

楼主(2008-01-09):
22千瓦的异步电动机(风机用),启动的时候,只听到柜子里砰砰砰好几声,是接触器频繁开合的声音,我刚开始还以为是接触器有问题呢,一看PLC,这就是正常工作状态,接触器线圈是由PLC输出控制的,得电1秒钟,失电1秒钟,如此反复六七次,然后保持吸和,正常工作。
这样的软启有效果吗?有什么利弊?

网友A:
这样的软启有效果——不是已经吸合了吗@_@
这样的软启当然不可靠——根据本人经验,可能是因为采用软启动器的J点直接来作为旁路接触器的吸合信号,而旁路接触器一旦吸合,就断开了软启,一旦软启断开,J点也就在旁路接触器还没自锁时就断开了,所以导致啪嗒啪嗒好几次才转换到旁路接触器。
    可靠的电路是:自锁那个J点信号,然后延时断开那个信号。那个J点信号作为旁路接触器的吸合信号。

网友B:
" 如此反复六七次,然后保持吸和"-------是不是怕接触器触点坏的不够快啊!

网友C:
奇怪的设计,没有道理。

网友D:
没见过 是不是故障亚 接触器频繁启动容易烧掉

网友E:
有电意思。路过看看。。。。。。

网友F:
是不是因为抖动的问题造成的PLC输出有问题。
这样的话接触器肯定会坏的快!

网友G:
不可能设计这样的线路,建议断开接触器线圈演试plc,看是否抖动.或用小继电器代替接触器,接好回路演示.

网友H:
应该不是  " 如此反复六七次,然后保持吸和".是因为接触器线圈的电压过低.有点象失压一样的感觉.所以造成反复六七次,然后保持吸和.

网友I:
同意老财鸟

楼主:
PLC输出点就是工作一秒停一秒,肯定不是失压

网友J:
正常呀,重载启动,无心磨床砂轮轴也这么启动啊

网友K:
   J点,什么是J点啊

网友A:
J点是个俗称,实际上就是软启动器启动完毕的信号,很多软启都称之为J点。

网友L:
要是我早把做程序的打一顿了!

你是不是也从没有见过这种启动方式?!前段时间,我也碰到,75KW电机,这设备还工作了若干年,检查程序才发现确实是程序逻辑有问题。分析是操作多年没有使用该种自动控制方式,且当年试车也没有验证自动控制全部功能,修改程序后好。

网友M:
同意一楼的

网友N:
接触器使用时最忌讳反复开断,容易造成电弧烧伤.建议更改控制程序.

网友O:
这样的话接触器很快就完完了,哈哈

网友P:
肯定有问题系统检修吧,查找准确原因并解决它.

网友Q:
“一看PLC,这就是正常工作状态,接触器线圈是由PLC输出控制的,得电1秒钟,失电1秒钟,如此反复六七次,然后保持吸和,正常工作。”
1、这是个别人的“小发明”;
2、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起动方式:
3、既然接触器吸合就不必断开,电流会迅速下降下来的;
4、这样做反而拖长了启动时间;

网友R:
接触器很快就完了,检查控制回路吧,是否有松动

网友S:
同意刘工的意见

网友T:
下面引用由继君在 2008-1-11 22:51:00 发表的内容:
接触器很快就完了,检查控制回路吧,是否有松动

--------------------------------------------------------------------------------------------

网友U:
风机惯量很大?只有一个接触器?曾有人说过有电机驱动一个大惯量负载,通过点动起动起来的例子.我也有点动使堵转的饲料制粒机起动起来的经历.

网友Q:
“电机驱动一个大惯量负载”
1、由于系统惯量大,要系统由静止转起来,有两种方式:
(1)一种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转起来,就是说要有很大的加速度,也就是说要有很大的力矩;
(2)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加速度小,也就是说力矩小,用较长的时间把它转起来;

网友Q:
2、如果你在启动时,点动,即用力加速一段时间,又停止加速一段时间,一直到转起来为止,也有几种情况:
(1)一种情况是,施力者无力连续工作,停止加速一段时间,施力者需要休息得到能量补充;
(2)当施力者停止施力时,系统因摩擦阻力会减速,所以是一种走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的,到系统转起来时,又消耗更多的能量;
(3)如果一个施力者,不需要休息得到能量补充,而是连续施力不停止,一直到系统转起来,消耗的能量会少得多;

网友Q:
“我也有点动使堵转的饲料制粒机起动起来的经历”
1、“堵转的饲料制粒机”,就是说电机的起动力矩小于阻力矩;
2、既然电机的起动力矩小于阻力矩,那么点动时,电机的起动力矩也小于阻力矩,不会变大;
3、既然点动时,电机的起动力矩也小于阻力矩,不会变大,那么“点动使堵转的饲料制粒机起动起来的经历”就是说谎!

网友Q:
4、就是说电机的起动力矩大于阻力矩,本来连续启动没有问题,而人为的点动启动,不仅无谓的拖长了启动时间,而且造成更大的能量损耗,大电流频繁切换会造成更大的事故!
5、所以切模听信这种没有道理的胡言论语,做出愚蠢的傻事!

网友J:
同样2台无心磨床30KW,一台台湾制造,2005年的,星三角启动;一台日本制造,80年代的,就是LZ那种启动方式,结果台湾的那台启动时>5S跳热继频繁,不得已调到4S,热继2台设定相同,而日本那台什么事都没有,接触器也没换过.难道他们愚蠢吗?

网友U:
1,估计刘志斌同志没到过饲料厂,饲料制粒机在堵料时,操作工都是这样操作的.先同时按下起动,停止钮,然后不停松开,按下停止钮.电机在会在不停的起动冲击下,慢慢转动起来.我调试的几台制粒机电机为160KW,电流308A,接触器400A,星三角起动方式.
2,既然堵转的电机可以这样处理,惯量大的负载也应该适用,在每次点动中获得能量直到正常转动.
3,不必心疼接触器,如果一台设备开一天都换不回几十个接触器,还要这种设备有啥用!

网友Q:
“饲料制粒机在堵料时,操作工都是这样操作的.”
1、饲料制粒机在堵料时,操作工都是这样操作的.先同时按下起动,停止钮,然后不停松开,按下停止钮.电机在会在不停的起动冲击下,慢慢转动起来!
2、你说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正确的,通过点动,变堵料为不堵料,减小阻力矩,最后在电机动力矩大于负载阻力矩的情况下启动起来;
3、假如饲料制粒机在堵料时,已经堵死,点动后还是堵,那你能启动吗!

网友Q:
“既然堵转的电机可以这样处理,惯量大的负载也应该适用,在每次点动中获得能量直到正常转动.”
1、“既然堵转的电机可以这样处理”,这个条件的阐述是错误的,应该是用电机点动的方法,使堵塞的负载解除堵塞后,电机启动起来的;
2、“惯量大的负载也应该适用,在每次点动中获得能量直到正常转动”,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应该是惯量大的负载,点动不可能减小负载的惯量,不需要点动,而是连续启动加速直到正常转动好;
3、惯量大的负载,电动时,加速,电机停止时,减速,进两步退一步,直到正常转动的启动过程是个无意义的高耗能过程;

楼主:
是个老机器,现在也联系不到设计者了
我个人认为这个启动方式不对,不过运行几年了还没出过问题哈
可能是接触器的质量好吧

刘工讲了那么多,等会看刘工高见,俺先去玩会游戏哈

楼主:
刘工讲的不错
电工A讲的意思是通过不断的点动冲击,使饲料变松,然后启动

网友V:
同意刘工

网友W:
1.电源容量够完全可以直起
2.若归为起动方法的一种,则此法不可取
3.堵料点动实为应急方法,不是启动方法

网友X:
 没见过,这样的设计,对谁更有利?是用户吗?

网友Y:
在特定的工艺场合,我认为这未必不可取。

  各位用过“小天鹅”洗衣机吗?在脱水的工艺环节,电机是分多次启、停到全速的。--也是日本人的工艺。

  同意电工A和穷人1。坛子里一位兄弟说的好:俺们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

网友Q:
  “各位用过“小天鹅”洗衣机吗?在脱水的工艺环节,电机是分多次启、停到全速的。”

1、在脱水的工艺环节,开始含水量大,系统惯量大,低速转动;
2、随着含水量减小,系统惯量减小,速度也越来越高;
3、一开始电机接成4极中速,后来结成二极高速摔净;

网友Z:
存在就是合理的.
这是个别人的小发明,但有时是有用的.
这是因为:负载大,起动时间长,起动时不能让保护系统动作.

网友AA:
有点道理

网友AB:
应该是线路有问题  那有6。7次的道理啊

网友Y:
对于惯性负载,相信点动启动,可以让小容量系统(包括变压器、开关设备、电缆等)承受更大容量。
  比如:接触器参数有XXX安培,10秒,每小时X次;综保参数有速断X秒,短延时X秒;电缆也有短路允许温度值,大家知道电缆发热与I^2T即时间也是成正比的,同样,变压器也有允许温升,热继也有动作时限。这说明,电力系统的允许容量,除与设备本身的容量、电流有关,也与电流的持续时间有关。
  如果电流较大,那么系统允许电流持续时间较短,如果电流较小,系统允许电流持续时间较长。比如说,电机启动电流超过了接触器所允许的启动电流XXX安培,并不代表系统不能接受,只是不能再达到10秒的时间,否则接触器有损。

  我相信,系统允许容量,与电流和时间之间,是有一条区间连续曲线关系的,并不会止于接触器所标称的10秒启动电流或综保所标称的X秒短延时电流。
  仅仅是约定成俗,我们一般不去走过这条线而已。对于某些大惯量系统,我倒觉得这方法也许还不错。

网友:
有些特殊的场合,可能有些非常规的控制方式更合适些,但是不能一点带面.能在这里让大家多学点东西,长点见识,就行了

网友AC:
路过,长一下见识.

网友AD:
什么类型风机? 工作场所?

网友AE(2008-09-15):
顶刘工,刘老师?!!!!!!!!!

网友AF:
应该也是一种好的启动方式

网友AG:
刘工说的对

网友AH:
我也同意"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或许也是一种超常规的启动方式之一吧!既然日本人也经常这样用.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我这可不是崇洋媚外啊!没事的话,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AI:
路过!
  关注中!!

好象和工艺有关联?

网友AJ:
小天鹅功率很少啊,跟22KW电动机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AE:
没见过这样的启动方法,

网友AK:
碰巧前几天听一位老电工师傅讲起过,以前他们启动大功率风机的时候,就是先点动一下,让风机转起来,再点动几次才让电机正常运行,这样做减小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AL:
那有这样的设计啊。没见过。也不会用。

网友AM:
不懂,纯粹学习受教育

只是觉得靠接触器来实现这样的频繁动作是不是不太合适

网友O:
我家的洗衣机在甩干时也是这样运行的,可是大功率电机我不认可这种启动方式

网友AN: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 是不是故障亚 接触器频繁启动容易烧掉

网友AO:
我估计是风机停止时由于外力高速反转,连续点动是为使风机停止然后再启动,如果直接启动热保护肯定跳

网友AP:
有这种起方式,家用洗衣机,起动时就这样,停停开开。成本非常低的起动方式。

网友AQ:
有问题,需要检查,再开会坏的

网友AR:
LG洗衣机脱水时也是这种启动方式

网友AS:
风机启动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本人意见,不可取。

网友AT:
建议修改程序,可以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AU:
不赞成这种启动方式

网友AV:
能这样用吗?

网友AW:
引用 网友AX:
的2

网友AY:
这样的软启动也可以,前提是你主回路接触器会很快坏掉。其实没必要这样做。22KW可以直接启动,机械启动负载大的话是要软启动。能做这样的软启动的人也是个人才嘛,小聪明。

网友AZ:
好几年前到过纺织厂看到操作工启动梳棉机时,先按下起动,马上按下停止,几秒后再按下起动正常启动机器,这样做有效果吗?其它厂不懂是不是也这么做的?有谁知道的啊

网友BA:
引用 网友Q:
  “各位用过“小天鹅”洗衣机吗?在脱水的工艺环节,电机是分多次启、停到全速的。”

1、在脱水的工艺环节,开始含水量大,系统惯量大,低速转动;
2、随着含水量减小,系统惯量减小,速度也越来越高;
3、一开始电机接成4极中速,后来结成二极高速摔净;

 ....................

网友BB:
风机用这样的启动方式好象并不怎样好吧

网友BC:
关注中,望高手指点

网友BD:
长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BE:
PLC程序的问题吧!因为接触线圈是由PLC控制的呀.程序编写有问题

网友BF:
这种所谓的软启动,设计者多半是脑子进水了。

网友BG:
闻所未闻的启动方式,不会是转换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BH:
不知道各位用没用过手推车,有时看见前面有个土坡,尽管你使足了力还是没能推过去,然后你开始了第二轮冲击,然后第三轮冲击,终于冲过去了,是后两次的力比第一次大吗?不是,是小车在不断冲击震动过程中把路况变的比较好从而克服了滚动摩擦,很多特殊的设备也是这样的,采用特殊的启动方式如果能有效果的话我想也未尝不可

网友BI(2009-12-22):
22千瓦的异步电动机,风机应该是星三角起动,得电1秒钟,失电1秒钟的起动方法是最忌讳的

网友BJ:
是直接用接触器控制启动,还是软启动器与接触器配合?

网友BK:
我认为都是纸上谈兵,没有试过都说不行,楼主也说了,用了几年也没事,说明设计的合理。

这跟空气动力学和惯性有关,这个我不懂瞎说的,懂的出来说说

建议楼主把启动时的电流变化情况和启动时间详细记录下来给大家分析

网友BL:
风机嘛,和别的不一样,不能用来对比,个人见意,不好

网友BM(2011-03-01):
以前听说过这种方式还没有见过。打酱油去了……

网友BN:
这样的话接触器寿命很短

网友BO:
软启动没见过这样“正常”启动的。刘工所讲长点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BP:
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BQ:
引用 网友B:
" 如此反复六七次,然后保持吸和"-------是不是怕接触器触点坏的不够快啊!

网友BR:
这是以前对高速风机全压点动启动方法,对电网和控制系统主回路熔断器有很大好处,对于电机和控制回路是有缺陷的但好处多于弊处。以前的控制回路都用气囊式时间继电器JS-7进行时间控制点动方法。此种启动方式好于星三角降压启动方式不容易造成启动断熔丝造成启动断相故障,真像前楼有说系统不容易损坏的工作方式。有瑕疵但不失为一种好的启动方式!

网友AD:
明白接触器是什么就明白原因了。

接触器的定义:能频繁关合、承载和开断正常电流及规定的过载电流的开断和关合装置。

网友BS:
直接用变频器或者用ABB的软起动来启!

网友BT:
可能是程序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BU:
特殊情况下还是有道理的,不能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