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电气事故案例分析

楼主(2008-01-09):
接地保护线烧伤人

  一、事故经过
  1994年4月6日下午3时许,某厂671变电站运行值班员接班后,312油开关大修负责人提出申请要结束检修工作,而值班长临时提出要试合一下312油开关上方的3121隔离刀闸,检查该刀闸贴合情况。于是,值班长在没有拆开312油开关与3121隔离刀闸之间的接地保护线的情况下,擅自摘下了3121隔离刀闸操作把柄上的“已接地”警告牌和挂锁,进行合闸操作。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强烈的弧光迎面扑向蹲在312油开关前的大修负责人和实习值班员,2人被弧光严重灼伤。

  二、原因分析
  本来3121隔离刀闸高出人头约2米,而且有铁柜遮挡,其弧光不应烧着人,可为什么却把人烧伤了呢?原来,烧伤人的电弧光不是3121隔离刀闸的电弧光,而是两根接地线烧坏时产生的电弧光。两根接地线是裸露铜丝绞合线,操作员用卡钳卡住连接在设备上时,致使一股线接触不良,另一股绞合线还断了几根铜丝。所以,当违章操作时,强大的电流造成短路,不但烧坏了3121隔离刀闸,而且其中一股接地线接触不良处震动脱落发生强烈电弧光,另一股绞合线铜丝断开处发生强烈电弧光,两股接地线瞬间弧光特别强烈,严重烧伤近处的2人。
  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是临时增加工作内容并擅自操作,违反基本操作规程。
  三、事故教训和防范措施
  1.交接班时以及交接班前后一刻钟内一般不要进行重要操作。
  2.将警示牌“已接地”换成更明确的表述:“已接地,严禁合闸”。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绝对禁止带地线合闸。
  3.接地保护线的作用就在于,当发生触电事故时起到接地短路作用,从而保障人不受到伤害。所以,接地线质量要好,容量要够,连接要牢靠。

楼主:
刀闸误合出事故

  一、事故经过
  1996年1月31日上午,在某热电厂高压配电室检修508号油开关过程中,电工曲某下蹲时,臀部无意中碰到了508号油开关上面编号为5081的隔离刀闸的传力拐臂杆,导致5081隔离刀闸动、静触头接触,刀闸被误合,使该工厂电力系统502、500油开关由于“过流保护”装置动作而跳闸,6kV高压二段母线和部分380V母线均失电,2号、3号锅炉停止工作40多分钟,1号发电机停止工作1小时。
  二、原因分析
  油开关检修时断路器必须是断开的,油开关上面的隔离刀闸是拉开的,还必须在油开关与隔离刀闸之间的部件上可靠连接接地保护短路线,要求隔离刀闸的传力拐臂杆上插入插销,而且要加锁(防止被误动)。
  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是,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没有装入插销,更不用说上锁,所以曲某臀部无意之中碰上了5081隔离刀闸的传力拐臂杆,导致5081隔离刀闸动、静触头接触,静触头与母线连接带电,于是,强大的电流通过隔离刀闸动、静触头,再流经接地保护短路线,输入大地,形成短路放电,导致该电气系列的502、500油开关由于“过流保护”装置动作而跳闸。
  好在由于接地保护短路线质量好,所以,误合刀闸后没有造成人身伤害,但是,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

楼主:
检修电焊机 触电死亡

  1 事故经过

  2002年05月17日,某电厂多经公司检修班职工刁某带领张某检修380 V直流焊机。电焊机修后进行通电试验良好,并将电焊机开关断开。刁某安排工作组成员张某拆除电焊机二次线,自己拆除电焊机一次线。约17:15,刁某蹲着身子拆除电焊机电源线中间接头,在拆完一相后,拆除第二相的过程中意外触电,经抢救无效死亡。

  2 原因分析

  (1) 刁某已参加工作10余年,一直从事电气作业并获得高级维修电工资格证书;在本次作业中刁某安全意识淡薄,工作前未进行安全风险分析,在拆除电焊机电源线中间接头时,未检查确认电焊机电源是否已断开,在电源线带电又无绝缘防护的情况下作业,导致触电。刁某低级违章作业是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2) 工作组成员张某虽为工作班成员,在工作中未有效地进行安全监督、提醒,未及时制止刁某的违章行为,是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

  (3) 该公司于2001年制订并下发了《电动、气动工器具使用规定》,包括了电气设备接线和15种设备的使用规定。《规定》下发后组织学习并进行了考试。但刁某在工作中不执行规章制度,疏忽大意,凭经验、凭资历违章作业。

  (4) 该公司领导对“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认识不足,存在轻安全重经营的思想,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3 防范措施

  (1)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现场工作人员执行规章制度的监督、落实,杜绝违章行为的发生。工作班成员要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安规》和企业的规章制度。

  (2) 所有工作必须执行安全风险分析制度,并填写安全分析卡,安全分析卡保存3个月。

  (3) 完善设备停送电制度,制订设备停送电检查卡。

  (4) 加强职工的技术培训和安全知识培训,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和安全意识,让职工切实从思想上认识作业性违章的危害性。

  (5) 完善车间、班组“安全生产五同时制度”,建立个人安全生产档案,对不具备本职岗位所需安全素质的人员,进行培训或转岗;安排工作时,要及时了解职工的安全思想状态,以便对每个人的工作进行周密、妥善的安排,并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可控与在控。

  (6) 各级领导要确实提高对电力多经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的认识,加大对电力多经企业的安全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多经企业人员的技术、安全知识培训,调整人员结构,完善职工劳动保护,加强现场安全管理,确保人员、设备安全,切实转变电力多经企业被动的安全生产局面。

楼主:
“阴差阳错”带负荷拉刀闸

  一、事故经过
  1995年6月17日上午8时40分,四川某厂空气压缩机值班员何某接分厂调度员指令:启动4#机组;停运1#机组或5#机组中的一组。何某到电气值班室,与电气值班员王某(副班长)和吴某商定:启动4#机组后停运1#或5#中的一组。王某就随何某去现场操作,吴某留守监盘。9时,4#机组被现场启动,然后5#机组现场停运。这时,配电室发出油开关跳闸的声音。
  电气值班室的吴某判断5#机组已经停运,于是,独自去高压配电室打算拉开5#油开关上方的隔离刀闸。但是,她错误地拉开了正在运行的1#机组的隔离刀闸,“嘭”的一声巨响,隔离刀闸处弧光短路,使得314线路全线停电。
  二、原因分析
  造成这起误操作事故的原因首先是违反“监护制”。电气值班室的吴某在无人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监盘岗位,违反“一人操作、一人监护”的规定,独自一人去高压配电室操作,没有看清楚动力柜编号,没有查看动力柜现场指示信号,也没有按照规程进行检查,就错误地拉开了正在运行的1#机组的隔离刀闸,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是副班长王某的组织工作有疏漏。
  1.商定“启动4#机组后停运1#或5#中的一组”,其实没有定。应该明确,到底是1#还是5#,使得在场人员都心中有数。
  2.负责人王某离开监盘岗位去现场,没有把吴某的工作职责作出明确交代,在现场操作后又没有及时通知吴某,负有领导责任。
  3.事故发生是平时管理不严、劳动纪律松弛、执行安全操作规程不严格、值班人员素质差等原因的必然结果。

楼主:
线头清理不彻底 事故发生伤人命

  2002年6月23日,山东沂南某化工公司在原北大门传达室西墙外发生一起触电事故,死亡1人。

  一、事故经过
  2002年6月22日下了一夜雨,23日5时,该公司复合肥车间按照预定计划停车进行设备清理和改造。8时,当班人员王某和韩某接班后,按照班里的安排,负责清理成品筛下料仓积存残料,约8时20分左右,王某离开了车间。8时30分左右,韩某出来,到车间北面找工具时,发现在车间外东北角的原北大门传达室西墙外趴着1人,头朝东南面向西,脚担在一个南北放置的铁梯子上,离传达室西墙约2m多。这时韩某忙跑到车间办公室汇报,公司和车间领导等一齐跑到现场,当时发现从传达室西窗户上有下来的电线着地,车间主任于某急喊拉电闸,副经理杜某急忙用手机联系并跑去找车辆。当拉下复合肥车间电源总闸后,车间职工李某手扶离王某不远的架棒管去拉王某时,又被电击倒(立即被跟在后面的维修工尹某拉起),当时,车间主任于某发现不是复合肥车间的电,就急忙跑到公司配电室,在电工班长张某的配合下,迅速拉下公司东路电源总闸。这时,联系好车辆又跑到现场的杜某和闻迅赶到的2名电工立即将王某翻过身来,由电工李某对其实施人工呼吸进行抢救,大家一起把王某抬到已开到现场的车上,立即送往县医院抢救。在送医院途中,2名电工一起给王某做人工呼吸。送到医院时间约在8时40分左右,王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发生后,通过组织人员对现场勘察和调查分析认为,漏电电线是多年前老厂从办公楼引向原北大门传达室和原编织袋厂办公室的照明线,电线外表及线头之处非常陈旧,该公司2001年8月份整体收购原沂南化肥厂后始终未用过该线路,原企业电工不知何时在改造撤线时,线头未清除干净,盘在原北大门传达室窗户上面(因公司在此地计划建一工棚,本月21日之前连续四五天,施工人员多次在此丈量,挖地基,打预埋,灌混凝土,并有10多人在此扎架子,焊钢梁,施工人员就在此窗户周围施工和休息,扎好的架棒管也伸到了窗户南侧,始终没有发现此地有线头落地),6月22日夜10时至23日早5时,一直大雨未停并伴有4至5级的大风,将盘挂的电源线刮落地面。死者王某到事故发生地寻找工具(在传达室西墙边竖着一根直径30mm,长约1.4m的铁棍)当脚踏平放的铁梯子时不慎摔到(梯子距地面约25cm,其中一头担在铁架子上),面部触及裸露的电源线头,发生触电事故(尸体面部左侧有3×5cm2的烧伤疤痕)。在实施抢救过程中发生二次触电,原因是王某的身体、铁梯子、铁架棒形成带电回路所致。

  三、防范措施
  这起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给死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痛苦,给企业和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公司多次召开会议,举一反三,采取了如下防范措施:
  1.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公司领导组织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用发生在身边的事故案例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以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
  2.公司组成检查组,由领导亲自带队,对公司生产及生活区进行了全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由县供电局和公司电修人员,对公司的高压线路和低压线路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规范整改。
  4.公司制定并实施了具体的安全生产教育计划,每天由车间负责利用班前班后会对职工进行30分钟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
  5.对事故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楼主:
三电工A、B、C同去更换变压器电杆上的高压绝缘子。A和B上杆更换,C在下面递料。换好绝缘子后,A刚上去一会,因憋不住而在上面小便,结果尿被风一吹,恰好浇在变压器高压接一柱上,只听咣的一声,发生一个大火球,A即从杆上摔下来,下身全部被电弧烧光,连右手也被烧焦,造成终身残疾

别乱撒尿哈

楼主:
一 违章作业,触电身亡

1.  某机械厂,7月的一天,中午12点过几分钟

某修理工想利用大家都去饭堂吃饭的时间,停电检修一台设备,另一职工因上午请了一会假,中午匆匆赶来上班,赶到车间满头汗,一开电扇没电,就把闸刀送上,因为修理工蹲在设备的后面修电机,他没有仔细看,结果修理工当场身亡。

原因是修理工没挂停电牌违章作业。

楼主:
4.  某一住户,中年妇女到冰箱取食品准备做饭,谁知道刚一摸到冰箱门被电打的全身麻木,吓的半死。后来经过检查分析原因,发现冰箱对地电压确实220V。拔掉冰箱电源插头检查,冰箱又无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又检查电流三扁孔插座,发现插座接地保护线桩接了一条线与零线串联,因为在此地区很多家庭中没有接地保护线和漏电开关,询问得知,原来此冰箱以前接触时,有轻微的麻手,后来请来一个低级电工来检查,是他接的。从此埋下隐患,刚好她家中的零线与火线不知当天被谁对换了,造成冰箱电器成为导电体,险出人命。

原因是严重违反电气安全知识,违章作业。

楼主:
2.  某酒店服务员使用吸水机,吸水机插头损坏,他把插头卸掉,直接把插头的三条线(一条火线、一条零线、一条接地保护线)错把接地保护线插在二孔插座中的火线上,他一手去开吸水机的开关,一手触到吸水机的金属部分,本身脚下潮湿有水,当场触电身亡,因接地保护线是接在设备的金属上。

原因是缺乏电气安全知识,无牌违章工作。

网友A:
安全第一

网友B:
搞电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C:
安全第一呀!生命是可贵的

网友D:
血的教训

网友E:
加强学习,注意安全,生命诚可贵啊

网友F:
谢谢你的整理和提醒!

网友G:
安全大于天啊

网友H:
原因是修理工没挂停电牌违章作业。
原因是严重违反电气安全知识,违章作业。
原因是缺乏电气安全知识,无牌违章工作。
……
……
……

网友I:
越学习越恐怖,越干活越胆小

网友J:
用5W分析下来,教育的因素,人员意识不强,管理的失误

网友K:
越学习越恐怖,越干活越胆小
这是正确的.

网友L:
那是  做电工事一般老电工会抢先去做
经验在他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