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和施耐德PLC的通讯

楼主(2008-01-10):
配置好了I/O Server,能读取PLC数据,但是不能写入,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嘛?

网友A:
请检查是否写了程序中的输出寄存器。

楼主:
楼上如火,能不能稍微说清楚点,没怎么明白!谢谢

网友B:
[b] Output Coils  1-65536        Discrete  Read/Write
Contacts      100001-165536  Discrete  Read-Only
Input         300001-365536  Analog    Read-Only
Holding       400001-465536  Analog    Read/Write
Extended      6x0000-6x9999  Analog    Read/Write
如果地址范围没错,就检查一下是不是把Tag定义成了Read-Only

楼主:
我已经检查过这个是否只读的了,没问题。
奇怪真奇怪

网友B:
那范围检查了吗?

楼主:
x谢谢楼上大哥,我已经发现问题所在了。因为用的是冗余的PLC系统,结果IOServer的IP地址对应的是热备运行的PLC而不是主运行的PLC,所以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C:
Output Coils  1-65536        Discrete  Read/Write
Contacts      100001-165536  Discrete  Read-Only
Input         300001-365536  Analog    Read-Only
Holding       400001-465536  Analog    Read/Write
Extended      6x0000-6x9999  Analog    Read/Write
为什么我的组态软件定义不了,这个变量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