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K10S1通讯线的制作

楼主(2008-01-10):
求助LG K10S1通讯线的制作

网友A:
鼠标口的那种?

楼主:
是的。还望赐教

网友B:
临时用,用大头针插就可。

网友A:
以前做过一次
做法得找找看

楼主:
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线的做法,就是不知道那鼠标插头里孔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C:
6针口,为插针端俯视

网友B:
不错!谢谢!我以前给K120S做的是“一公一母,2,3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