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接近开关

楼主(2008-01-10):
大家好,我现在用AUTONICS接近开关来控制小车的位置,每个位置放一个当片,然后靠一个接近开关来计数来选择位置,但是小车位置的检测经常会冲过预期的位置,是不是有可能AUTONICS接近开关相应的频率太慢,小车行走的最快速度是200MM/S

网友A:
跟开关的频率关系不大
是你的变频器设置和程序编制的问题~
(前提是你的每个开关挡片都能保证开关检测的到)

楼主:
下面引用由坐拥潮起潮落在 2008-1-10 10:05:00 发表的内容:
  跟开关的频率关系不大
是你的变频器设置和程序编制的问题~
(前提是你的每个开关挡片都能保证开关检测…
--------------------------------------------------------------------------------------------
挡片保证都能开关检测到,这个跟变频器设置和程序编制有什么问题,能不能给我详细解答,谢谢~

楼主:
变频器设置只能是改变小车的运行速度,程序里面的信号我给的是常开,没有给脉冲,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距离有关是够的,我手动试过,每个当片的接近开关都是亮的

网友A:
LZ说的冲过位置检测的意思是你想让小车经过检测某个或某几个接近开关后让小车停下来或者变到某一特定速度吧?
如果是的话,那么请检查一下你的变频器控制部分程序和变频器的设定.
正常的接近开关的检测频率不可能因为实体运动的小车速度过快而发生检测不到的情况.

网友B:
无论是接近开关还是其他执行器件,都会有响应时间的,只不过有些响应时间很短,这些时间的累计足够让你的小车从接受接近信号到电机制动后产生一个延时而造成位移冲过定点;所以,个人认为,你可以把挡片往后移,移动的距离就是相差的距离。

楼主:
下面引用由坐拥潮起潮落在 2008-1-10 14:15:00 发表的内容:
  LZ说的冲过位置检测的意思是你想让小车经过检测某个或某几个接近开关后让小车停下来或者变到某一特定速度吧…
--------------------------------------------------------------------------------------------
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就不知道跟变频器有什么问题,变频器只是控制小车速度,跟程序没什么关系吧,程序里面一般有什么原因的啊?我就是拿个硬件信号计数,检测到就加一啊

楼主:
T0: 沧海一黍
     这个好像不行吧,总归要有信号输出才能相应啊,时不时可以加宽当片

网友C:
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减速开关

楼主:
现在不是加减速的问题,是中间一段可能高速的时候当片是检测到的,但是在程序中计数器没有计到数啊

网友D:
程序改为上升沿试试。
冲过去有可能是制动时间问题,电气制动和机械制动都是有时间的。
选用动作快点的报闸

网友E:
同意指视灯的意见.

楼主:
我原来用的就是上升沿,但是有时候接近开关检测到了但是在程序中计数器没动作,后来我改为常开好象还好点

网友F:
"小车行走的最快速度是200MM/S "———合12m/min,在机床中而言,速度不算低了,必须考虑机械减速时间和距离。

楼主不妨先试试低速下准确度是否会高一点。

网友G:
用PLC的脉冲捕功能或高速计数功能

网友B:
 “这个好像不行吧,总归要有信号输出才能相应啊,时不时可以加宽当片”----举个例子来说,小型继电器触点的响应时间目前最快的在8ms左右,电机抱闸式刹车相应时间在15ms左右,当然能耗,反接制动类更快些;不过你说的加宽挡片倒是可以试下,分前后2个接近开关,第一个接受到让电机减速,第二个让电机快速制动。

网友H:
用中断可以解决,PLC与接近开关响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