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S800里的模拟量输出的比例因子怎么算

楼主(2008-01-10):
假如我在AO1上接个电流表  电流表是0-20mA的  电流表的量程是0-400A   我的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00A  比例因子应该怎么算

网友A:
K×400A=200A=》K=0.5=50%

楼主:
哦  明白
昨天问了ABB的技术支持,我打过电话去,那小子居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参数,我告诉他后,他肯定不知道,然后半天没音,自己琢磨了半天,让我把电话留下,回头他们别的工程师给我电话,到今天下班了还没接到,这就是ABB的技术支持???!!!

网友B(2009-02-23):
大师们。参数的地址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C:
ABB中国最大代理商,有需要请和我联系13971342323

网友D:
100:1

比如说送出的电流实际是10A。那么送过来的数据就是1000A。

网友E(2009-04-07):
引用 网友B:
关于大师们。参数的地址是什么啊,谢谢

ACS800变频器的参数地址是15。05

网友F:
昨天问了ABB的技术支持,我打过电话去,那小子居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参数,我告诉他后,他肯定不知道,然后半天没音,自己琢磨了半天,让我把电话留下,回头他们别的工程师给我电话,到今天下班了还没接到,这就是ABB的技术支持???!!!

估计你是小机器小于400KW以下的

ABB的工程师一般都懒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