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08-01-10):
请教一下:

        看了一下安川的绝对式编码器的资料,PAO信号一路给脉冲计数器,一路给串行接口电路,串行数据输出有一定的数据传输规格,不知哪家的控制器能接这种安川的绝对是编码器,又能接收脉冲,还能接收串行数据?

网友A:
安川的串行格式是保密的。

楼主:
波版主说的是不电机到驱动的串行格式?
  我想知道的是经过驱动细分后到控制上,安川的绝对式编码器PAO信号也分两路给控制,一路是常时用的增量式信号,另一路是串行的格式,上电时读初始位置用的,这种信号格式安川说明书上是有的,只是不知那种控制器 或PLC能接?
  还有PSO信号是否可以,具安川的人讲他们也没用过PSO信号,很是疑惑.

网友A:
看来是我理解有误,抱歉!

另,再次重申:波恩现在只是论坛的普通一员。

楼主: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
请问波恩或其他高手,像安川这种绝对式编码器到上位控制输出时,初始上电时,这种PAO串行数据是否适用于普通的运动控制器?这种串行数据应该怎么读?谢谢!

网友A:
既然“另一路是串行的格式,上电时读初始位置用的,这种信号格式安川说明书上是有的”,那么照着格式不能读取吗?我没用过,没有发言权。呵呵!

楼主:
呵呵,看资料发现串行通讯用的是TI SN75175,好像是485协议的了,这样安川的绝对式编码器向上位传输还得需要RS485接口..........

感谢波恩

网友A:
不客气!又没帮到楼主什么。

另,请问安川的什么手册上有它的上位编码器串行信号协议?

楼主:
参见安川网站http://www.yaskawa.com.cn/chinese/Support-xiazai.asp?CID=7&FileKey=&imageField.x=17&imageField.y=8
∑-∏系列SGM□H/SGDM使用说明书  SICP S80000015A
第八章 绝对式编码器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