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如何实现动画效果

楼主(2008-01-10):
大家好,请问omron编程如何实现触摸屏上箭头的移动变化,我是从别的设备上看到的,心中不解,请各位朋友赐教。

网友A:
不太明白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B:
师傅,我是你徒弟啊。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如开门时会在触摸屏上显示开门的动作。

网友C:
与屏幕的组态有关,不仅是PLC的程序问题.

网友B:
什么是组态哦?常常听说这个名词。哪位大哥帮小弟解决下。谢谢

网友D:
其实它把一些箭头做成的闪烁,所以看起来,好像在动。

楼主:
大家好,我说的动作是触摸屏上的箭头随机械手的位置变化而变化,不但位置变化形状也变化,所谓组态它比触摸屏要形象的多,主要是指动态方面比较完善,我们用过组态王和昆仑通泰的东西。

网友E:
找‘组太王’查找资料WWW.KINGVIEW.COM

楼主:
我是说如何编程使HITECH触摸屏上的箭头随设备得移动而移动,PLC指台达或欧姆龙的

网友F:
楼主这才说明用的是台岛的HITECH触屏,
我们的OMRON PLC用的就是OMRON NT631C,
没有动画功能.那要查HITECH资料才行,与OMRON无关

网友G:
不太明白

网友H:
组态不是装在电脑上的一个软件吗

楼主:
并不是组态,是通过屏的动画功能,由PLC编程示意箭头位置和形状变化

网友I:
看看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J:
这个好办,首先看看触摸屏软件有没有动画功能。如果没有那就通过一开关量来控制2个相同图形的显示和隐藏即可。

网友K:
人家用的是走马灯

楼主:
 不是,用的动画构件,里面有几种形式,但是驱动他走得是程序,我就想知道这个程序怎么编写,谢谢

网友L:
改变图片 或坐标 程序和屏都要做

楼主(2008-02-27):
TO ASDFASFAS:你好,能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M:
这个是不能在PLC中完成的,它应该是人机界面中可以做到。PLC怎么能控制的啊。

楼主:
用PLC编程驱动,触摸屏中动画来表示,我只了解到此。

网友E:
如果只是模拟动作,楼上的方法可行
如果你要的移动与实际移动成比例,则需要plc提供运动数据,二触摸屏所带的组态软件要支持位移动画组态(大多数组态软件都支持)

网友N:
这个好办,首先看看触摸屏软件有没有动画功能。如果没有那就通过一开关量来控制2个相同图形的显示和隐藏即可。

支持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工程,触摸屏有动画功能,但不知如何编程序

楼主:
我希望大家多多讨论,更希望做过类似项目的高手们给点实例好不好,谢谢你们

网友O:
在PLC上设个递增变量,在触摸屏上放几个控件,然后设置隐含属性即可。比如值为0时,显示第一个,值为1时显示第二个

网友P:
这是所有的HMI组台软件最基本的功能了,给图片一个参考变量,比方说压力0-150公斤,如果图片放置的初始位置在像素(0.0),压力达到150公斤的时候,图片移动到(0,100),就可以了,如果是门的话,你可以两个不同颜色的图片重叠在一起,一个动,一个不动,动画效果就出来了

最好的工具是coredraw作图,然后复制到组态图片库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其实很简单

楼主(2008-03-28):
to microtomato and alexyht:谢谢两位的提醒,我正好有个项目准备试试这项功能

楼主:
我们做了一个,用动画功能,记录下箭头要到达的具体位置,分为x,y方向,通过给与中间继电器不同数值来实现箭头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