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按钮启停电路(继电器)

楼主(2008-01-10):
我自己接了几种方法
也实验了网上盛传的最少继电器接法
可是用PLC很容易实现的东西
如果只用普通继电器实现起来总是遇到时间延迟的问题
哪位切实接过成功实现单按钮启停电路且不管按多长时间都可以的
请发个图上来
谢谢!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

楼主:
这套电路网上讨论很久了
我觉得不可能应该不会
我再等等
也许是我们没有找到方法吧

网友B:
很简单的

网友B:
我用程序和继电器都实现过

网友C:
可以实现的.用一个接触器.二个小型继电器就可以实现.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很方便的.

网友D: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E:
查以下以前的帖子,最少有三种稳定可靠电路(我只能画三种)

网友F:
单按扭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G:
看到图片没

网友G:
对不起大家,发了半天也没发上去,我另发相同主题,看能不能发上去

网友H:
我有,绝对好用,试验过!
zhongzhengquan1979@163.com

网友E:
我常用的一种,最少还有两种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
两位的图我都看了
先说毕庆民的
要求是只用普通的按钮和继电器
不能用其他的
再说下tianyi1977的
你的电路原理是没问题的
但是实际接好后会存在时间的问题
在继电器的实际应用是无法通过的~
谢谢!

楼主:
泸州老窖兄,
请发给我一份:
forged.dicastal@yahoo.com.cn
谢谢!

网友I:
单按钮启停电路似乎不太适用

网友J:
可以实现但是有些复杂,安装、拆卸、维修不便,不如串个常闭省事。

网友K:
我用程序和继电器都实现过!
毕庆明的是对的,楼主好象不懂看图噢,也怪不得这个老问题又在问了。

网友K:
我用程序和继电器都实现过!
毕庆明的是对的,只是KA4的触点改为KM触点
楼主好象不懂看图噢,也怪不得这个老问题又在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