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08-01-10):
伺服定位不准
伺服定位不准(定长200MM 实侧1000MM),照理有旋转变压器反馈的,应该报警的,为什么不报呢  请教如果制动斩波器或制动电阻坏了,会定位不准吗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参数设定有问题。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在计算脉冲时是否有算错,或者电子齿轮比你在计算时搞错了,造成这么大的行程误差。

网友B:
伺服是什么控制方式?实际长度与给定长度是固定差5倍还是没有固定关系?

网友C:
系統參數設錯 要200 給 1000 若伺服有問題 可能都不給

网友D:
1、电子齿轮计算错误;
2、编码器的输出脉冲。

网友E:
是数控机床,还是自己开发的控制系统,

网友F:
这还叫定位吗

网友G:
这也相差太大了吧,不是定位不准,是没有定位了,哈哈。估计是电子齿轮、减速比、脉冲量之间关系没搞好吧

网友H:
电子齿轮搞错了

网友I:
定长200MM 实侧1000MM,这种情况是不是每次都是这样的?如果是可能是电子齿轮比、减速比、脉冲量之间关系没搞好。你从新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