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富士G97.5KW变频器驱动电路检修

楼主(2008-01-10):
现 有一台富士G9 7.5KW的变频器:
故障现象:模块正常,上电无显示,把主板上的电容和驱动电路的电容换过后,重新加直流电有显示,并且运转,有频率输出显示,但是U V W 三相输出不平衡,其中U相差别较其他两相较大,
如下:U260V, V340V ,W350.
经测量用于驱动的光耦没问题,其分压电阻和供电电容正常,请问对U相再怎么进一步检查,直至找出问题所在?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测驱动的电源电压和输出电压,有条件的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一样。

网友B:
PC923不好了,换掉就OK 了!
修不好的话我这有富士G9 7.5KW的变频器的驱动板!
联系电话13511378079

网友C:
今天刚修了三台G9 7.5kw,都是不平衡问题,换PC923。

网友B:
二手变频配件交易 QQ群号38013016
本群主要旧机买卖.配件互通.诚实守信.互惠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