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选型

楼主(2008-01-10):
如何选用热继电器?? 比如:3.7KW的电动机在三相220V电路中,应该要选多大的接触器呢?? 请简述告诉选型的过程,别只告诉我结果,好吗? 谢谢!!

网友A:
看电动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值,选用比它额定电流大的接触器,选用额定电流包含它的电流的热继电器

网友B:
如你所说,三相额定电压220(很重要,请看清是额定220V?国内都是380的吧,一般标220都是220/三角,380/Y),3.7KW,则其电流应该是15A左右(最好看铭牌),选用热继应该首先包含15A,尽量使15A在整定范围中间,如选西门子,可建议型号3UA5240-2B(12.5-20A),自己去整定吧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是三相  220V 的!   是国外用的

楼主:
3.7KW 电动机 在三相220V电路中  电流大概 13A左右?
             在三相380V电路中  电流大概 7.5A左右?

网友D:
国外的三相220的?

网友E(2009-06-15):
180W的电容单向异步启动电机,选用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