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电源

楼主(2008-01-10):
西门子s7-300的plc如果不使用ps307电源,而用市场上较常见的开关电源可以吗。这样用的多不多。如果这样用的话,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个电源而已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要电压,电流,功率满足要求即可!!
不用要求太过严格!!

网友B:
    市场上的开关电源质量不是很好,只要电压,电流,功率满足要求,有相应的保护电路即可.

网友C:
能用起300的,不会在乎一个电源的。选别的电源,不仅外观不协调,而且即使质量再好,别人也会说您偷工减料。而用原装的,出了质量问题,与你无关。其实价格就差几百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做工控的大忌

网友D:
选用质量好的开关电源没问题。

网友E:
如果能提供出24伏直流电源应该也可以,不过没配过,不知硬件配置表里怎样配置?

网友F:
既然都用300了,还在乎个电源吗?

小俊!

网友:
差不了多少钱,没准还贵,

网友G:
可以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