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只能打开一个操作画面?

楼主(2008-01-10):
我用的是PWS6A00T,软件ADP6.1.1.03。主画面中做了几个按钮以打开几台泵的操作画面,可我发现一次只能打开一台泵的操作画面,若要打开另一台的,必须把这个操作画面关掉。难道不能同时打开几个画面吗?

网友:
把每台泵的操作画面作为窗口打开,而不要作为画面。

楼主:
谢谢!!但怎么把画面作为窗口打开??我在画面属性中之看到可以做子画面,没窗口啊.....

网友:
寒··实在不好意思,我刚刚下了这个软件看下,貌似没有看到这个功能。。。。。

网友A:
画面可以作为窗口打开,但一次只能打开一个.重叠也只有最上面有效.

网友:
楼主要求的是打开几个。。。。

楼主:
to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最多能打开几个?

网友: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8-1-10 15:11:00
    寒··实在不好意思,我刚刚下了这个软件看下,貌似没有看到这个功能。。。。。

网友B:
用 panelmaster触控大师就行拉
如还有问题请加qq444157998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