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诊断及维修

楼主(2008-01-10):
将一台s7-200 216 2bd的PLC输入端L1接入220V交流电,烧坏了其中的某些元件;
整个过程如下:下载程序成功后,输入端接220V交流电试验程序,程序成功执行3~4次,发现程序功能有误,修改程序后重新下载,故障出现:不能联机;拆下输入端220V交流电,PLC电源不能供电~估计内部有短路点!!
请问:PLC损坏程度;怎样检测损坏程度。在哪能找到维修资料!!
谢谢!!

网友A:
1.你的先查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源模块损坏.
  是短路?还是漏电?
2.在通讯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自动连不上的现象.
如果有则说明通讯上的电流大了,可能把电缆线损坏了.
若没有那就要检查电源模块了.
3.电源的不稳定造成的冲击,和通讯时候的过电流传输有可能造成你的PLC主板损坏!!

网友B:
plc太老了

楼主:
谢谢“好学阎罗”、“mcu&plc”回贴,PLC在经过一中午的“休息”后,又能联机了(供电空气断路器不再自动落闸,也能从电脑检测到PLC了~)由于下载线的原因,尚没有下载程序测试。
谢谢各位~
PLC是学校教学用的,所以老点儿~
对了,PLC的下载线要两百多元,有那么贵吗?里面有什么名堂?
自己做能不能达到要求,可不可以用?

网友C(2009-12-12):
那位有s7-200 216 2bd的PLC原理图,拜托传到wzhj_xl@13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