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电机空载

楼主(2008-01-10):
各位老师 好 小弟不才 基础概念不扎实 虚心请教
在看书时看到“直流电机空载运行时电枢电流很小,几乎为零,怎么理解?如果以直流电动机为例,即使电机轴上不带负载,即空载,只要给电机通电,通过电刷和换向器把电压加到了电枢线圈上电枢电流就存在亚。

网友A:
空载电流就是电机克服自身的启动电流,所以很小!

楼主:
谢谢传动联盟 能否这么理解:不管空载电流还是电枢电流都是受外部施加的电源电压决定的?当空载时,是不是施加的外部电源电压比较小牙?

网友B:
大哥呀!猛男也这么搞。
电流的大小取决于负载并不是U/R=I.
转速的高低取决于电压的大小堵转了电压为小电流大

网友C:
直流电机空载运行时电枢反电势比较大,所以电流很小。

网友D:
各位老师 好 小弟不才 基础概念不扎实 虚心请教 还好不是不耻下问 注意用词 空载时电枢的反电势很大 所以加在线圈电阻的电压就很小 流过线圈的电流就小
带载时 电流大小与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B:
周工是白痴不用里他,可以直接无视

网友C:
直流电机 外加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流和转速有关:转速高、反电势大,电流小;转速低、反电势小,电流大。这些是电机学基本知识。

网友E(2008-02-22):
那同相负载情况下,低速和高速时哪个的功耗大呢?

网友B:
我任为不好比较的

网友F:
可以直接无视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 你研究过德国西门子SIEMENS 6RA70 我这有个现象不知你有没遇到过 ,我从装置直接接受励磁电流值K0265,程序上除了163。48,转化为100%的量纲,可刚一运行(速度肯定低于弱词磁点速度),励磁反馈显示78%,表示已经励磁,这很矛盾,请高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