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8-01-10):
各位老师 好   小弟不才 基础概念不扎实  虚心请教

在看书时看到“直流电机空载运行时电枢电流很小,几乎为零,怎么理解?如果以直流电动机为例,即使电机轴上不带负载,即空载,只要给电机通电,通过电刷和换向器把电压加到了电枢线圈上电枢电流就存在亚。

网友A:
直流电机的电压平衡方程为:U=E+IR,其中E=Ke×n,为与转速n成正比的反电势;

直流电机的力矩平衡方程为:T=Km×I=Tload;

空载时,Tload很小,因而所需I很小,IR就很小,驱动电压U主要被反电势E平衡掉了。所以反电势和空载力矩是理解该问题的关键。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 进死胡同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