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系列变频器改功率的方法

楼主(2008-01-10):
用编程器将93c56(ic2)的内容读出。将0000h的内容该为所需功率即可。然后上电初始化。
对应:01   2P5   02=201 .......0A =401....

网友A: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画蛇添足.将95#参数设成"1111",然后将00#参数设成所需的功率即可,数据所对应的功率在说明书上可看到

网友B:
呵呵!安川P5怎么改功率有谁知道吗

网友A:
无聊,发那么多也不会有人先知的了

网友C:
安川P5该功率就要重新烧93LC66的程序了

网友D:
可以不用重新烧程序,如果是新版本可在115参数直接改,如果是旧版本,较麻烦,要进8303,在131改

网友E:
那个参数可以进入8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