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控制器改变频器的效果怎样

楼主(2008-01-10):
请问大家,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改成变频器的效果怎么样?
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节能吗?这个改造好实现吗?

网友A:
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改为变频器后的节电率:
(额定转速-实际转速)/额定转速

楼主:
这么说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不节电,
为什么没人说说呢?

网友B:
说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不节电不太准确,这就要从什么角度上来考虑,如把他与普通恒速电机相比,其电耗要大的多,但如把它用在风机、水泵上,还是多少节一点电的,只是节电比变频要少的多。

楼主:
电磁调速改为变频调速的方法
将电磁调速改为变频调速的两种方法
(1)将原电磁调速电机和调速控制器拆除,重新选择并购置异步电动机和变频调速器,这样投资大,改造工作量也大.
(2)利用现有的电磁调速电机,另配变频调速器,这样可节省投资费用,原电磁调速电机机座基础也可不动,省去大量的基础工作.
选择第2种方法,可利用现有的电磁调速电机,保留电磁调速电机离合器的电枢和磁极,采用机械方法将两部分刚性连接一体,在异步电机进线端加装交流变频调速器,这样虽然方便,但原动电机的机械惯性较大,影响其动态特性.所以,将电磁调速电机离合器部分的电枢和磁极拆除,把主动轴(原动轴)与从动轴用联轴器连接,异步电机电源端加装变频调速器.

网友C(2012-11-25):
有人在吗?

    电磁调速电动机控制器"转速表"开机的时候用调吗?

      原本是0的

网友C:
转速表是否用调节"转速表标准"不用调吗?